[STM32G0] G0的IWDG喂狗逻辑是不是有点反人类?

楼主(2025-05-19):
有时候我明明喂了狗,但它还是复位了,感觉这个窗口喂狗的节奏得刚刚好才行。

网友A:
建议上电时延迟初始化喂狗逻辑。

楼主:
哈哈我也踩过这个坑,一直reset!

网友B:
有时候是喂狗太快或者太慢了。

网友C:
那个窗口模式感觉是反直觉的。

网友D:
我现在都只用自由模式了。

网友E:
配置完一定要读回检查。

网友F:
有一次我在中断里喂,结果时间不准。

网友G:
硬件看门狗比软件难调多了。

网友H:
仔细算下LSI频率偏差也会影响。

网友I:
用CubeMX生成的代码我都得改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