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用L0跑EEPROM模拟写入,写几次就卡死了

楼主(2025-05-19):
看着官方例程抄的,循环写几轮之后程序直接停住,也没错误提示,不太好排查。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中断打断了写流程?

网友B:
我以前写多了直接进HardFault。

楼主:
Flash写入前要先解锁!

网友C:
模拟EEPROM真挺麻烦的。

网友D:
写之前得判断busy位有没有清。

网友E:
有没有定时写入,别一直改数据。

网友F:
Flash sector擦除周期也别太频繁。

网友G:
写前不擦除会失败。

网友H:
建议加个缓存写保护。

网友I:
我加了CRC判断,写失败就跳过了。

网友J:
STM32的Flash可能被设置了写保护,需要使用特定的工具或命令来解除写保护。

网友K:
STM32的Flash编程和擦除操作是分开的,需要先擦除再编程。

网友L:
未屏蔽中断导致冲突?

网友M:
在多页中冗余存储关键数据,提高可靠性。

网友N:
地址未正确对齐,可能引发写入错误或卡死。

网友O:
在进行Flash操作期间禁用全局中断,防止其他中断打断当前操作。

网友P:
在多任务或中断环境下,直接操作EEPROM可能导致竞争条件,进而引发卡死。

网友Q:
电源不稳定或时钟配置错误也可能导致Flash操作失败

网友R:
在写入EEPROM时屏蔽中断...

网友S:
检查地址是否有对齐。

网友T:
如果只进行了编程而没有擦除,或者擦除和编程的顺序错误,都可能导致写入失败。

网友U:
将模拟EEPROM的存储区域放置在独立的Flash扇区(如.eeprom段),避免与代码存储区重叠。

网友L:
在写入EEPROM后,立即读取并校验写入的数据是否正确。若校验失败,可尝试重新写入或进行错误处理。

网友V:
正确地执行Flash的擦除和编程操作

网友W:
STM32的Flash写入必须按字(Word,4字节)对齐,且写入前需确保Flash无正在进行的操作(如擦除或写入)。若未正确等待操作完成(如通过FLASH->SR标志位检查),可能导致数据错误或Flash状态异常。

网友X:
检查硬件连接和电源稳定性。

网友Y:
如果有中断发生并尝试访问相同的Flash区域,可能会引起冲突,导致系统不稳定。

网友Z:
在进行Flash操作时,如果没有正确处理中断和异常,可能会导致程序卡死。

网友AA:
单独测试Flash擦除和写入功能,确认基础操作无误后再集成到EEPROM模拟逻辑中。

网友AB:
在Flash空闲区域填充固定值(如0xFF),防止未初始化数据被误读。

网友Y:
避免使用 Bootloader 或程序代码所在页,建议使用用户 Flash 末尾区域。

网友AC:
为EEPROM写入操作添加超时机制,避免无限等待。

网友M:
在写入Flash之前,通常需要先擦除对应的扇区或页面。如果未正确擦除或擦除不完全,可能导致写入失败或数据错误。

网友AD:
在多扇区间轮换存储位置,避免长期重复擦写同一扇区。

网友AE:
在STM32中,对Flash进行写入或擦除操作之前,必须先解锁Flash。如果忘记解锁,写入操作将不会生效,可能导致程序卡死

网友AF:
STM32的Flash擦除是按扇区(Sector)进行的,若模拟EEPROM的存储区域与代码存储区(如.text段)位于同一扇区,擦除操作会清除整个扇区的内容,包括正在执行的代码,导致程序计数器(PC)指向无效地址,系统卡死。

网友AG:
在Flash操作期间临时关闭全局中断(如__disable_irq()),操作完成后恢复。

网友AH:
模拟EEPROM时,若写入地址未正确计算或超出预设存储范围,可能导致数据覆盖关键区域

网友AI:
Flash的擦写次数有限(通常约1万次),但几次写入后卡死更可能与操作错误而非寿命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