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的USART开双缓冲收数据,感觉还是会丢

楼主(2025-05-19):
DMA+中断双接收,按理说很稳了,但偶尔还是接不全,不知道是不是哪里配置冲突了。

网友A:
我加了Debug log才发现丢在哪。

网友B:
我一般DMA环形+中断双保险。

网友C:
有没有设置溢出标志清除?

楼主:
要看数据量是不是太密集了。

网友D:
我用RTOS配合Queue就好了。

网友E:
试试Idle中断方式接收。

网友F:
收数据那段延时不能有。

网友G:
你波特率设多少?

网友H:
TX和RX中断优先级要合理。

网友I:
有没有可能DMA地址错写了?

网友J:
波特率正确,硬件流控(RTS/CTS)建议打开,防止数据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