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WB55用射频发包,怎么突然耗电变高了?

楼主(2025-05-19):
平时几个mA,结果某次OTA之后待机电流飙到几十mA,查了半天不知是哪一项唤醒了。

网友A:
重新烧bootloader试试看。

网友B:
会不会是广播一直没关?

网友C:
看下是不是TX功率调太高。

网友D:
BLE那边中断没关干净也这样。

楼主:
OTA完有可能配置丢了。

网友E:
有没有睡眠前关掉radio?

网友F:
看下是不是有连线一直保持。

网友G:
我也遇到过,最后是Timer唤醒没停。

网友H:
CubeMX生成的省电配置不太准。

网友I:
建议加个功耗检测日志。

网友J:
OTA 升级后固件流程可能没有正确进入低功耗模式,或者相关的电源管理模块没有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