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用定时器做输入捕获,捕不到高电平

楼主(2025-05-19):
输入有脉冲,用CH1做捕获,低电平能进中断,高电平却从来没有触发过,挺奇怪的。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眼就明白了。

网友B:
看下是不是极性设置成falling了?

网友C:
我当时是引脚复用没选对。

网友D:
Timer通道必须和GPIO对得上。

网友E:
信号太弱也可能识别不到。

楼主:
有时候要关掉滤波才灵敏。

网友F:
看下是否被别的功能占用了。

网友G:
Timer没使能也是常见问题。

网友H:
输入源切换没选对?

网友I:
电平不干净也会导致触发失败。

网友J:
你说“低电平能进中断,高电平不触发”,猜测你的捕获边沿配置可能只配置了下降沿,或者触发模式没配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