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跑Flash写入时跳到HardFault,不定时出现

楼主(2025-05-19):
写Flash时加了解锁和等待,运行一段时间之后会偶尔进HardFault,感觉和地址有关。

网友A:
写Flash那段建议搬去RAM里跑。

网友B:
写Flash时候千万别跑代码在Flash上。

网友C:
有没有确保对齐写入?

网友D:
问题可能在擦除阶段。

网友E:
我一般写入过程都关中断。

网友F:
有没有写超范围?

楼主:
用指针直接操作要特别小心。

网友G:
建议看下Cortex的fault handler寄存器。

网友H:
断点调试有时候会干扰写入。

网友I:
你是不是没wait写完成?

网友J:
写Flash期间,CPU只能从RAM或其它Flash页执行代码,否则会产生硬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