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 RTC闹钟中断偶尔不进,睡过头了?

楼主(2025-05-19):
设置了RTC定时唤醒,偶尔一次就没触发成功,程序一直没醒来,时间设定也没问题啊。

网友A:
用LED做个标志辅助调试比较清楚。

网友B:
RTC中断标志要手动清。

网友C:
有时候唤醒源没配置对。

网友D:
我之前设置的唤醒时间根本没生效。

网友E:
用低功耗模式要特别注意RTC时钟源。

网友F:
闹钟频率设得太短了会错过。

网友G:
CubeMX默认配置有bug。

楼主:
看看是不是没开LSE。

网友H:
RTC唤醒中断和EXti中断得都开。

网友I:
睡太深(standby)就不太容易唤醒。

网友J:
可能是没正确使能中断。

网友K:
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L:
建议优先使用LSE作为RTC时钟源。

网友M:
时钟源未正确启动或不稳定。

网友N:
RTC_PRER寄存器用于配置RTC时钟分频器。如果配置不当,RTC的时间计算可能会出现偏差,导致闹钟匹配值无法正确触发。

网友O:
备份域寄存器可能未解锁。

网友P:
低功耗模式下中断可能被屏蔽导致RTC闹钟中断无法触发。

网友Q:
系统复位清除了RTC状态可能导致RTC状态被清除影响闹钟中断的触发。

网友R:
可能是硬件干扰或噪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