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串口用485方向控制,RTS引脚延时不对

楼主(2025-05-19):
用RTS自动切换收发,发现最后一个字节发完还没拉回去,导致485总线上冲突了。

网友A:
我之前靠中断切方向,现在都换GPIO。

网友B:
RTS延迟得自己配,不然冲突。

网友C:
CubeMX默认的RTS时间不太靠谱。

网友D:
你可以试试硬延迟后切换方向。

网友E:
建议自己控制GPIO而不是自动RTS。

网友F:
485驱动芯片响应时间也要算进去。

网友G:
上位机是不是没等你切完?

网友H:
DMA方式发完收不及时也会冲突。

楼主:
用示波器抓下RTS和TX时序就明了。

网友I:
你波特率越高,越要控制好切换时机。

网友J:
延时设置不适合?

网友K:
如果使用了中断来处理串口发送完成事件,但中断处理函数执行时间过长或优先级设置不当,可能导致方向切换不及时。

网友L:
总线冲突的根本原因是硬件没等物理线真正空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