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跑温度采样+低功耗,值跳得跟心电图似的

楼主(2025-05-19):
采温度值跳动特别大,尤其是Stop模式唤醒后第一组数据,很难拿来做温控判断。

网友A:
开ADC校准试试看?

网友B:
停机后唤醒第一次数据容易不准。

网友C:
我用平均滤波,才稳定点。

网友D:
看看采样时间够不够长?

网友E:
ADC clock要配对,不然失真。

网友F:
电源电压变化也会影响。

网友G:
热敏电阻周围布局很关键。

网友H:
Stop模式唤醒后最好重新初始化一次。

网友I:
建议加个热滤波电容。

楼主:
模拟电源别跟数字部分混用。

网友J:
可在电源输入端添加合适的滤波电容,滤除电源中的高频噪声和纹波。

网友K:
建议用单点接地的方式,避免地环路干扰

网友L:
多次采样后取平均值作为最终采样值,可平滑数据,减少随机噪声的影响。

网友M:
用外部稳定的参考电压源。

网友N:
可以考虑用RTC定时唤醒。

网友O:
屏蔽温度传感器与MCU之间信号。

网友P:
采用中位值滤波。

网友Q:
加权平均滤波。

网友R:
STM32内置温度传感器响应时间比较慢,采样间隔过短时,温度值会有明显抖动。

网友S(2026-01-26):
核心原因是唤醒后传感器 / 采集链路未稳定、ADC 基准源漂移、传感器供电瞬态波动,且首组数据无预热 / 均值缓冲,直接暴露了链路的不稳定状态。

网友T:
核心原因是Stop 模式下 ADC 外设时钟 / 电源被关断、芯片内核 / 模拟域温度暂态波动、ADC 参考源未稳定

网友U:
温度采样波动 80% 的根源在硬件,尤其是低功耗下电源纹波和走线,C0 的 ADC 和内部温度传感器共享模拟电源域,低功耗时电源模块降频 / 降流会放大纹波影响

网友V:
核心原因是低功耗模式下芯片供电稳定性差、ADC 时钟 / 参考源受干扰、采样时序不规范,再加上 C0 本身是低成本 MCU,模拟部分抗干扰设计较弱,叠加低功耗的电源策略后问题会被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