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跑低功耗加ADC,怎么功耗还是上不去?

楼主(2025-05-19):
ADC采完数据就立刻停机了,但测出来功耗还在几百微安,感觉哪里一直有模块没关。

楼主:
我最后是加了断电引脚,直接切。

网友A:
看下ADC是不是没关干净。

网友B:
某些GPIO没设置成模拟输入。

网友C:
LPTIM或者RTC有时候不知不觉在跑。

网友D:
你是不是还有定时器开着?

网友E:
Cube生成的电源配置不一定精简。

网友F:
ADC clock来源也要断。

网友G:
调用HAL_PWR_EnterSTOP之前要清中断。

网友H:
有时候外设残留状态不进入低功耗。

网友I:
建议用电流表逐步量每一部分。

网友J:
ADC停机后,最好调用__HAL_RCC_ADC_CLK_DISABLE()关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