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停工待料,用ESP8266继电器模块应用开发,无线断路器

楼主(2025-05-19):
ESP8266是一款非常流行的低成本Wi-Fi SoC(系统级芯片),它支持多种工作模式,并且可以通过AT指令集进行配置和控制。以下是一些常用的ESP8266 AT命令:

1. 基本命令:
     `AT`:测试模块是否响应。
     `AT+RST`:重置模块。
     `AT+GMR`:查询模块的固件版本和编译时间。

2. WiFi模式命令:
     `AT+CWMODE=<mode>`:设置模块的工作模式。
     `<mode>`可以是1(Station模式)、2(Access Point模式)或3(Station+Access Point模式)。
     `AT+CWJAP="SSID","password"`:连接到指定的WiFi网络。
     `AT+CWQAP`:断开当前WiFi连接。
     `AT+CWLAP`:列出所有可用的WiFi网络。

3. WiFi连接状态命令:
     `AT+CIFSR`:查询模块的IP地址。
     `AT+CIPSTATUS`:查询当前TCP/UDP连接状态。

4. AP配置命令:
    `AT+CWSAP="SSID","password",<channel>,<enc_type>,<key>`:设置模块为AP模式,并配置SSID、密码、频道、加密类型和密钥。
    `<channel>`是WiFi频道(1-14)。
    `<enc_type>`是加密类型(0-无加密,1-WEP,2-WPA/WPA2,3-WPA/WPA2+WPS)。
    `<key>`是加密密钥。

5. TCP/UDP命令:
    `AT+CIPSTART="TCP","server_ip",port`:建立TCP连接。
    `AT+CIPSTART="UDP","server_ip",port`:建立UDP连接。
    `AT+CIPSEND=<id>,<length>`:发送数据。
    `AT+CIPCLOSE=<id>`:关闭连接。

6.MQTT命令(如果模块支持):
    `AT+MQTTC`:连接到MQTT服务器。
    `AT+MQTTPUB`:发布消息到MQTT主题。
    `AT+MQTTSUB`:订阅MQTT主题。

7. 其他命令:
     `AT+CIPMUX=1`:启用多连接模式(TCP/UDP)。
     `AT+CIPSTO=1`:设置TCP连接超时时间。

请注意,ESP8266模块的固件版本不同,支持的AT命令可能会有所不同。在使用AT命令之前,建议查阅ESP8266模块的用户手册或数据手册,以获取最准确的命令集和使用说明。此外,某些命令可能需要特定的固件版本才能使用。

网友A:
这种一般是!

网友A:
:稳压二极管失效模式分析:开路、热击穿
开路是稳压二极管最常见的失效模式之一。其根本原因通常来自过载应力,如电流瞬时过大或反复冲击,导致PN结内部熔断或金属引脚虚焊。此类故障往往不容易在外观上直接判断,但从电路表现来看,稳压功能完全丧失,输出电压不再被限制,或呈现完全断开状态。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67942433374339

网友B(点评):
兄弟 你穿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二极管失效模式分析:开路、热击穿
开路是稳压二极管最常见的失效模式之一。其根本原因通常来自过载 ...

感谢回复。

网友C:
又是AI生成的文章,一楼和二楼的回答也是,牛头不对马嘴,一个讲无线模块,一个答二极管失效模式,也是醉了。

网友D:
AI的文章,他们这是用来刷活跃度和家园币,可以去其他板块,比如英飞凌和stm32之类的板块,这些板块的技术讨论类比较多,没有那么多水

网友E:
很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