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设计初学者,这些PCB注意事项你知道吗?

楼主(2025-05-19):
@PCB设计初学者,这些PCB注意事项你知道吗?

设计是一个需要耐心和细心的工作,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最终的设计质量。作为初学者,要牢记这些注意事项,不断学习和实践,积累经验。随着经验的增长,你会逐渐掌握 PCB 设计的技巧,设计出性能优异、稳定可靠的电路板。

布局考虑整体

一个产品的成功与否,一是要注重内在质量,二是兼顾整体的美观,两者都较完美才能认为该产品是成功的。在一个PCB板上,元件的布局要求要均衡,疏密有序,不能头重脚轻或一头沉。PCB是否会有变形?是否预留工艺边?是否预留MARK点?是否需要拼板?多少层板,可以保证阻抗控制、信号屏蔽、信号完整性、经济性、可实现性?

避免直角走线

在走线时,应该尽量避免出现直角、锐角等现象,一般走钝角或者圆弧,同层一样,不同层也尽量包裹起来不出现直角锐角。

倒角规则

设计中应避免产生锐角和直角,产生不必要的辐射,同时工艺性能也不好。

直角走线的对信号的影响就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拐角可以等效为传输线上的容性负载,减缓上升时间;二是阻抗不连续会造成信号的反射;三是直角尖端产生的EMI。

电源PCB布局布线原则

设计在布局布线时,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1、选择正确的板层数量和铜厚。2、在系统设计布局规划上,电源电路应该尽可能靠近负载电路。尤其核心处理器的电源应该尽可能的靠近,如果离的远,瞬态响应和线路阻抗都可能出现问题。3、散热回路应该尽可能靠近电源电路以减少热阻。4、在有散热对流的板上,注意大尺寸的被动器件(电感,大电容)布局,不要阻碍芯片和MOSFET的空气对流。

封装设计注意事项

PCB封装设计时需要注意:焊盘中心距离等于引脚中心距,封装设计时1脚的方向要与料盘元件1脚的方向保持一致。

丝印不能被遮挡覆盖

丝印设计通用要求如下:1、为了确保所有字母、数字和符号在PCB上便于识别, 丝印的线宽必须大于5mil,丝印高度至少为50mil。2、丝印不允许与焊盘、基准点重叠。3、白色是默认的丝印油墨颜色,如有特殊需求,需要在PCB钻孔图文件中说明。4、在高密度PCB设计中,可根据需要选择丝印的内容。5、丝印字符串的排列方向从左至右、从下往上。

注重后期检查

布线设计完成后,需认真检查布线设计是否符合设计者所制定的规则;同时也需确认所制定的规则是否符合印制板生产工艺的需求,一般检查线与线、线与元件焊盘、线与贯通孔、元件焊盘与贯通孔、贯通孔与贯通孔之间的距离是否合理,是否满足生产要求,电源线和地线的宽度是否合适,在中是否还有能让地线加宽的地方。

希望本文内容能对你的 PCB 设计学习有所帮助,祝你在 PCB 设计的道路上不断进步!

网友A:
设计是一个需要耐心和细心的工作,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最终的设计质量。

网友B:
....看上去说了很多,实际上就是字多。。。

网友C:
高频才有讲究,低频的拉通就行

网友D:
没多少有用的内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