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例程

楼主(2025-05-19):
各位大佬,有没有定时器触发ADC,通过DMA搬运的例程呢

网友A:
论坛里翻翻吧,应该有

网友B:
GD32F470存在定时器触发ADC并通过DMA搬运数据的例程,其实现需重点配置定时器、ADC及DMA模块

网友C:
设定预分频系数及自动重装载值,确保定时器按预期频率工作,产生用于触发ADC的脉冲信号。例如,若需定时2ms触发一次ADC转换,需计算对应的预分频值与重装载值。

网友D:
指定输入通道、分辨率及扫描模式,开启DMA功能以便高效传输采样数据至内存缓冲区。例如,配置ADC为单次转换模式下的规则组通道,设置分辨率、扫描模式等参数,并开启DMA请求。

网友E:
设置外设地址(ADC数据寄存器地址)和内存地址(缓冲区地址),配置传输方向为从外设到内存,并启用循环模式。例如,配置DMA的传输方向、数据宽度、缓冲区大小、循环模式等参数。

网友F:
将定时器的溢出或比较匹配事件作为ADC的触发源,同时将ADC的转换完成事件作为DMA的触发源,形成高效采集链路。

网友G:
确保定时器、ADC及DMA模块的硬件连接正确,避免因连接错误导致功能异常

网友H:
时钟配置,正确配置各模块的时钟,确保定时器、ADC及DMA模块正常工作

网友I:
这个我觉得官网应该就应该会有这种例程

网友J:
中断处理,根据实际需求,配置DMA传输完成中断,以便在数据传输完成后进行相应处理

网友K:
其实你说的,你可以自己加个这个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