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L021] AT32如何指定变量存放在flash固定位置

楼主(2025-05-19):
芯片AT32F415编译环境IAR 8.2
//在程序中代码:
#pragma location="MYCONST"
const uint8_t version1[64] = "abcdef" ;

//在.icf文件中添加:
place at address mem:0x08004200 { section MYCONST };

但是在map中查不到该地址

网友A:
const常量一般是存储在只读ROM中,不能直接在map文件中找到吧;
只有普通变量才能才map中查到RAM地址:

网友B:
const uint8_t version1[64] __attribute__((at(0x08010000))) = "abcdef";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可行,
const uint8_t version1[64] __attribute__((at(0x08010000))) = "abcdef";

楼主(2025-07-08):
//上面回复都是STM32的才可行
//AT32需要如下:
__root const char HardwareDate[100]@0x8004200 = "abcdef";
__root const uint32_t HardwareCrc[1]@0x800BFFC = {0x12345678} ;

网友D:
如三楼所说:
const uint8_t version1[64] __attribute__((at(0x08010000))) = "abcd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