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76MATA内部时钟的温度特性曲线

楼主(2025-05-19):
在官网提供的资料中没有找到关于内部时钟的温度特性曲线。请问有无相关资料。内部RCH在8MHZ时的温度特性曲线

网友A:
这个参数应该数据手册里面就会标注的啊

网友B(2025-06-23):
随着温度的不断上升或者下降,精度会逐渐下降。

网友B:
芯片的内部时钟温度特性相对复杂

网友C:
如 ADC 采样、SPI/I2C 通信的时序依赖系统时钟,频率漂移可能导致数据采样错误或通信失败。

网友D:
定时任务(如 PWM 输出、延时函数)的实际执行时间与代码设定值偏差增大。

网友D:
若需高精度时钟,需通过软件定期校准 RCH(如使用 LSE 作为参考时钟),增加系统资源消耗。

网友E(2025-08-31):
如在 25℃时典型精度为 ±1%,在 - 40 到 105℃时,RC 频率精度值从 - 3% 到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