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与树莓片通讯

楼主(2025-05-19):
STM32F4与树莓派(Raspberry Pi)的通讯可以通过多种接口实现,常见的包括UART串口、SPII2C等。

1. UART串口通讯
特点:
- 简单易用,适合调试和低速数据传输。
- 树莓派和STM32F4均支持UART接口。
实现步骤:
1. 硬件连接:
   - 树莓派的UART引脚(如GPIO14/TXDGPIO15/RXD)与STM32F4UART引脚(如PA9/TXPA10/RX)交叉连接。
   - 确保两端的GND连接在一起。
2. 树莓派配置:
   - 启用UART接口:

  1. sudo raspi-config

     选择 `Interfacing Options > Serial > No`(禁用登录shell)和 `Yes`(启用硬件串口)。
   - 重启树莓派。
3. STM32F4配置:
   - 使用STM32CubeMX配置UART外设(如USART1),设置波特率(如115200)、数据位、停止位等。
   - 生成代码后,在用户代码中实现数据收发逻辑。
4. 代码示例:
   - 树莓派(Python):

import serial
import time

# 配置串口
ser = serial.Serial(
    port='/dev/ttyAMA0',  # 树莓派的串口设备文件
    baudrate=115200,  # 波特率
    bytesize=serial.EIGHTBITS,  # 数据位
    parity=serial.PARITY_NONE,  # 无校验位
    stopbits=serial.STOPBITS_ONE  # 停止位
)

try:
    while True:
        # 发送数据
        send_data = 'Hello, STM32!'
        ser.write(send_data.encode())
        print(f'Sent: {send_data}')

        # 接收数据
        if ser.in_waiting > 0:
            receive_data = ser.readline().decode().strip()
            print(f'Received: {receive_data}')

        time.sleep(1)

except KeyboardInterrupt:
    print('Communication stopped by user.')
finally:
    ser.close()

   - STM32F4:

#include "main.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uint8_t rx_data;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while (1)
  {
    // 接收数据
    if (HAL_UART_Receive(&huart1, &rx_data, 1, 100) == HAL_OK)
    {
      // 回显接收到的数据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rx_data, 1, 100);
    }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2. SPI通讯
特点:
- 高速全双工通讯,适合需要较高带宽的应用。
- 树莓派作为SPI主机,STM32F4作为从机。
实现步骤:
1. 硬件连接:
   - 树莓派的SPI引脚(MOSIMISOSCLKCE0)与STM32F4SPI引脚(如PA7/MOSIPA6/MISOPA5/SCKPA4/CS)连接。
2. 树莓派配置:
   - 启用SPI接口:

  1. sudo raspi-config

     选择 `Interfacing Options > SPI > Yes`。
3. STM32F4配置:
   - 使用STM32CubeMX配置SPI外设(如SPI1),设置为从机模式。
4. 代码示例:
   - 树莓派(Python,使用spidev库):

  1. import spidev
  2. spi = spidev.SpiDev()
  3. spi.open(0, 0)  # 打开SPI总线0,设备0
  4. spi.max_speed_hz = 1000000  # 设置时钟频率
  5. response = spi.xfer2([0x01, 0x00, 0x00, 0x00])  # 发送并接收数据
  6. print(response)

   - STM32F4:

<pre style="overflow-wrap: initial; background: rgb(248, 248, 250); border-radius: 4px; font-size: 0.9em; overflow: auto; padding: calc(0.888889em); word-break: initial; color: rgb(25, 27, 31);"><code class="language-text" style="background-color: inherit; border-radius: 0px; font-family: Menlo, Monaco, Consolas, "Andale Mono", "lucida console", "Courier New", monospace; font-size: inherit;">
void SPI1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

void SPI1_SendData(uint8_t data)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 data);
}

uint8_t SPI1_ReceiveData()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code></pre>

3. I2C通讯
特点:
- 多主多从架构,适合连接多个设备。
- 树莓派作为I2C主机,STM32F4作为从机。
实现步骤:
1. 硬件连接:
   - 树莓派的I2C引脚(SDASCL)与STM32F4I2C引脚(如PB9/SDAPB8/SCL)连接。
2. 树莓派配置:
   - 启用I2C接口:
     ```bash
     sudo raspi-config
     ```
     选择 `Interfacing Options > I2C > Yes`。
3. STM32F4配置:
   - 使用STM32CubeMX配置I2C外设(如I2C1),设置为从机模式,并设置唯一设备地址。
4. 代码示例:
   - 树莓派(Python,使用smbus库):

  1. import smbus
  2. bus = smbus.SMBus(1)  # 使用I2C总线1
  3. bus.write_byte(0x48, 0x01)  # 向地址0x48的设备写入数据
  4. data = bus.read_byte(0x48)  # 从地址0x48的设备读取数据
  5. print(data)

   - STM32F4:
<pre style="overflow-wrap: initial; background: rgb(248, 248, 250); border-radius: 4px; font-size: 0.9em; overflow: auto; padding: calc(0.888889em); word-break: initial; color: rgb(25, 27, 31);"><code class="language-text" style="background-color: inherit; border-radius: 0px; font-family: Menlo, Monaco, Consolas, "Andale Mono", "lucida console", "Courier New", monospace; font-size: inherit;">void I2C1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00;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100000;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I2C_Cmd(I2C1, ENABLE);
}

void I2C1_WriteData(uint8_t slave_address, uint8_t *data, uint16_t size)
{
    while (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USY));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slave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while (size--)
    {
        I2C_SendData(I2C1, *data++);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void I2C1_ReadData(uint8_t slave_address, uint8_t *data, uint16_t size)
{
    while (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USY));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slave_address, I2C_Direction_Receiver);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while (size)
    {
        if (size == 1)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data++ = I2C_ReceiveData(I2C1);
        size--;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code></pre>

4. 其他通讯方式
- USB通讯:
  - STM32F4可以通过USB-OTG接口模拟为虚拟串口(CDC)或HID设备,与树莓派通过USB线直接通讯。
- 以太网/Wi-Fi:
  - 树莓派和STM32F4均可通过以太网或Wi-Fi模块(如ESP8266)实现TCP/IP通讯,适合需要长距离或复杂网络协议的场景。

选择建议
   简单调试:使用UART串口。
  高速数据传输:使用SPI。
  多设备连接:使用I2C。
   复杂网络应用:使用以太网或Wi-Fi。

注意事项
1. 电平匹配:
   - 树莓派的GPIO3.3V电平,STM32F4通常也为3.3V电平,无需电平转换。
   - 如果使用5V设备,需使用电平转换模块。
2. 供电问题:
   - 确保树莓派和STM32F4的供电稳定,避免因电流不足导致通讯异常。
3. 调试工具:
   -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检查信号波形,确保通讯正常。
通过以上方法,可以灵活实现STM32F4与树莓派之间的通讯,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

网友A:
串口设备在不同树莓派版本可能是 /dev/ttyAMA0 或 /dev/serial0,可以通过 ls -l /dev 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