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我们项目底板的USB接口挑U盘

楼主(2025-05-19):
我们有个项目用的RK3568核心板,电路照抄供应商的开发板。测试中发现,我们底板的USB2.0只能识别鼠标、键盘、读卡器、老旧U盘等低速设备,用新买的大容量U盘都无法识别。我们的底板布线差分等长阻抗匹配都做了,无非就是比开发板布线长了点,实在不知道该咋办了。

网友A(点评):
先排查一下吧 1、供电问题 大容量U盘(尤其是USB3.0兼容的U盘)对驱动电流要求更高,可以测试一下电流; 可以确认一下电源芯片的输出电流能力; 检查供电走线和过孔数量,避免阻抗过大; 2、信号质量问题 虽然做了阻抗匹配,但布线长度增加可能导致信号衰减或反射; 3、硬件或PCB设计问题 原理图上尽管是copy,但硬件用料,参数或者PCB设计什么的,都不一样; 希望可...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布线老小心了一个过孔都没打,电流带载能力可以到3A肯定没问题的。我只是做了下清理就好了。

楼主:
同一块核心板插到开发板上就没问题

网友B:
我也好奇,楼主解决问题后请务必回帖说明原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好奇,楼主解决问题后请务必回帖说明原因,谢谢!

又莫名其妙好了,之前两个USB口都挑,现在又都不挑了。我只是重新插拔了一下核心板,用洗板水洗了洗连接USB转接板的FPC端子。

网友C:
会不会枚举电阻的问题

网友D:
难道发生灵异事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发生灵异事件了?

神奇的很今天再继续研究研究

网友E:
这种问题可以尝试按如下方法排查分析一下:
1、供电问题
大容量U盘(尤其是USB3.0兼容的U盘)对驱动电流要求更高,可以测试一下电流;
可以确认一下电源芯片的输出电流能力;
检查供电走线和过孔数量,避免阻抗过大;
2、信号质量问题
虽然做了阻抗匹配,但布线长度增加可能导致信号衰减或反射;
3、硬件或PCB设计问题
原理图上尽管是copy,但硬件用料,参数或者PCB设计什么的,都不一样;
希望可以帮上你,朋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神奇的很今天再继续研究研究

发出局部照片  大家欣赏欣赏

网友G:
大概率是供电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神奇的很今天再继续研究研究

研究出什么东东了没?

网友H:
你的USB芯片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USB芯片问题吧

直连CPU,就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研究出什么东东了没?

现在怎么测都好使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怎么测都好使

换个板子再测试一下?也可以?不行再用洗板水洗洗看
难道洗板水洗掉了影响电路导电性的焊接杂质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板子再测试一下?也可以?不行再用洗板水洗洗看;
难道洗板水洗掉了影响电路导电性的焊接 ...

一共就一块板子

网友E:
不是你们自研的核心板嘛,怎么就一块板子?赶紧打样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