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L010使能读保护后标志位不正确

楼主(2025-05-19):
手头测试的是TSSOP20,使用官方库 void FLASH_SetReadOutLevel(uint16_t RdLevel) 设置为 FLASH_RDLEVEL1,系统会自动重启,但是重启后使用FLASH_GetReadOutLevel()读取值还是为0,查看是读取的 FLASH_CR1.SECURITY。

使能 FLASH_RDLEVEL1 后,尽管标志位FLASH_CR1.SECURITY为0,但是看起来读保护是起作用的,此时使用SWD无法写入,通过ISP下发0x30清除读保护后,可以继续SWD写入。

楼主:
请问 CW32L010 能够通过用户代码使能读保护吗,还是必须使用官方工具?CW32L010_StandardPeripheralLib_V1.0.4  没有提供相关示例。麻烦官方人员看到回复下,谢谢。另外有没有技术交流群,这里交流有限制,实在是太耗费时间。

网友A:
1、我看了芯片的用户手册,的确是这样操作:
2、那你试试在main循环读取,也是读不到吗?
3、看你的实测现象,读保护确实是生效了;
4、如果还不行,咨询下芯源半导体论坛里的,应该有技术人员吧:
5、再不行,反正读保护设置已经起效,为什么读取不到CW_FLASH->CR1_f.SECURITY,可以先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看了芯片的用户手册,的确是这样操作:

只是猜测起作用了,因为没有ISP工具,不知道通过ISP是否能读取。读保护功能是很常用的,却卡壳在了这里,无奈。  加上 SYSCTRL_AHBPeriphClk_Enable(SYSCTRL_AHB_PERIPH_FLASH, ENABLE) 测试也不行,这个标志位读取总是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猜测起作用了,因为没有ISP工具,不知道通过ISP是否能读取。读保护功能是很常用的,却卡壳在了这里, ...

难道是读取该位的方式不对造成的?看上去似乎是一直没有读到真正的寄存器位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猜测起作用了,因为没有ISP工具,不知道通过ISP是否能读取。读保护功能是很常用的,却卡壳在了这里, ...

我帮你咨询看看,希望可以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CW32L010 能够通过用户代码使能读保护吗,还是必须使用官方工具?CW32L010_StandardPeripheralLib_V1. ...

1、当然可以通过用户代码使能读保护!直接调用FLASH_SetReadOutLevel()函数即可,但记住必须避免MCU的每一次上电,都重写一次读保护的情况发生。
2、读保护生效后,读FLASH_CR1.SECURITY为仍然为0?请确认SYSCTRL_AHBEN中FLASH位的时钟是否打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当然可以通过用户代码使能读保护!直接调用FLASH_SetReadOutLevel()函数即可,但记住必须避免MCU的每 ...

楼主好像加上 SYSCTRL_AHBPeriphClk_Enable(SYSCTRL_AHB_PERIPH_FLASH, ENABLE) 测试也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当然可以通过用户代码使能读保护!直接调用FLASH_SetReadOutLevel()函数即可,但记住必须避免MCU的每 ...

是否方便贴上直接可以跑通的示例,这样最简单。

这是产品上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否方便贴上直接可以跑通的示例,这样最简单。

CW32L010代码读保护示例,请参考!

楼主:
以上代码,和我验证的用的代码基本是一致,这里用的是 SYSCTRL_AHBPeriphClk_Enable(SYSCTRL_AHB_PERIPH_FLASH, ENABLE),功能和__SYSCTRL_FLASH_CLK_ENABLE();是一样的。

这边直接使用以上代码,会导致不停重启,因为在FLASH_SetReadOutLevel(FLASH_RDLEVEL1) 中,因为会调用 FLASH_GetReadOutLevel(),它总是返回0,和 FLASH_RDLEVEL1 不同,就会每次都执行读保护,并重启。可以在 while(1) 里面如下所示多加几个delay, 可以看到LED的闪烁频率不会有任何改变,因为while(1)循环根本跑不到。

另外这边用的TSSOP20 CW32L010,其他型号没有验证过。

    __SYSCTRL_FLASH_CLK_ENABLE();
    FLASH_SetReadOutLevel(FLASH_RDLEVEL1);

    while(1)
    {
      GPIO_TogglePin(LED_GPIO_PORT, LED_GPIO_PINS);
      Delay(0xFFFF);
      Delay(0xFFFF);
      Delay(0xFFFF);
    }

void FLASH_SetReadOutLevel(uint16_t RdLevel)
{
    assert_param(IS_FLASH_RDLEVEL(RdLevel));

    if(FLASH_GetReadOutLevel() != RdLevel) // 此处的FLASH_GetReadOutLevel() 总是返回0,这就是奇怪的地方,第一次返回0,重启后应该返回1才对
    {
        RdLevel = 0x5A50 | (RdLevel & 0x03u);
        *((volatile uint32_t*)(0x4000431C)) = RdLevel;
        *((volatile uint32_t*)(0x40004370)) = 0x5A5AABCD;   //MCU重启以更新读保护等级

        while(1);  //MCU重启以更新保护等级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CW32L010代码读保护示例,请参考!

麻烦有空再确认下这个问题,该问题决定着是否要采用CW32L010方案。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有空再确认下这个问题,该问题决定着是否要采用CW32L010方案。谢谢

CW32L010代码读保护的有效次数只有48次,次数用完之后,读保护就失效了。但此状况与你反馈的现象完全不同。
1、请检查一下读保护次数,附图是48次用尽的情况,其地址为0x100730~0x10075F。
2、你之前所言,读保护已生效,但CR1.security为0,是如何得知,请告之操作流程,且截图FLASH & SYSCTRL。
3、建议批量生产时,再使能读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CW32L010代码读保护的有效次数只有48次,次数用完之后,读保护就失效了。但此状况与你反馈的现象完全不同 ...

原次数确实已经用尽,使用新的芯片该部分是全FF。当使能读保护后,FLASH_GetReadOutLevel() 会返回1. 可以澄清返回0是用尽的问题。当用尽后,再调用官方的 FLASH_SetReadOutLevel() 函数就会死循环,建议此函数中添加次数是否用尽的检查。
现在的疑问:
48次的限制,是否意味着48次加保护,去保护操作之后,芯片就只能处于非读保护状态了?
48次读保护限制应该是你们的SPEC,希望写入官方文档,方便用户解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次数确实已经用尽,使用新的芯片该部分是全FF。当使能读保护后,FLASH_GetReadOutLevel() 会返回1. 可以 ...

代码读保护的有效次数用尽之后,以最后一次的保护等级为准,如果是0,则无法进行读保护;如果是1~3,则读保护仍然有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次数确实已经用尽,使用新的芯片该部分是全FF。当使能读保护后,FLASH_GetReadOutLevel() 会返回1. 可以 ...

居然还有一个读保护的操作有效次数限制呀,这个问题要是不问技术支持,估计一时半会还真想不到

@精灵魔仙 其他行业不清楚,反正软件开发过程中会经常踩坑,特别是刚接触新MCU芯片的时候,也算是一种实战经验吧。
国内MCU厂商最大的问题,不是怕坑,而是有坑不告诉你。非重要设备用用。

网友C:
看起来像是FLASH_CR1.SECURITY位没有正确设置,可能是库函数的bug或者硬件问题。建议检查库函数的实现和硬件连接。

网友D:
看起来像是FLASH_CR1.SECURITY位没有正确设置,你可以尝试检查一下代码中是否有遗漏或者错误。

网友C:
看起来像是FLASH_CR1.SECURITY位没有正确设置,可能需要检查一下代码逻辑是否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