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STM32C092RC 测评】板载串口调试printf输出

楼主(2025-05-19):
拿到一款新的开发板,首先要做的就是打印出串口功能,下面来介绍步骤

1.打开原理图
可以知道,串口为PA2和PA3,为USART2

和STLINK连接在一起

2,打开cubemx
选择芯片型号STM32C092RCT6
3.使能USART2
PA2,PA3

4.生成代码

5.打开KEIL
/* USER CODE BEGIN 4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重定义串口打印输出
添加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6. 在main函数添加如下语句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printf("欢迎来到STM32C092意法半导体公司\r\n");
  }
  /* USER CODE END 3 */
}

可以看到串口输出
欢迎来到STM32C092意法半导体公司
串口测试完毕,
源代码见附件

网友A:
确认开发板PA2、PA3引脚与USB转TTL模块或ST-LINK虚拟串口正确连接。

网友B:
居然还是中文!

楼主:
不限制中英文,这就是我的强大之处

网友C(2025-07-04):
使用printf函数进行串口调试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网友D:
使用HAL库的HAL_UART_Transmit函数将字符发送到串口。

网友E:
在 Keil 中必须开启 micro library,否则 printf 不会正常工作

网友F: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网友G:
需要打开使用MicroLIB的选项,这样才能使printf函数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要打开使用MicroLIB的选项,这样才能使printf函数正常工作

是的

网友H:
编写printf重定向

网友I:
建议使用 DMA 或非阻塞方式发送

网友J:
printf 效率较低,频繁使用会影响实时性

网友K:
printf() 是 C 标准库中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