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KBT6 IAR 9.2 程序运行一会 就跑飞

楼主(2025-05-19):
使用内部16M时钟, 使用 JLink SWD debug源码, 发现 运行一段时间 就跑飞了

网友A:
可能是时钟配置问题。

网友B:
IAR在进行速度优化编译时,可能对代码进行了过度优化,导致程序行为异常。

网友C:
你可以尝试按如下方法排查分析一下:
1、仿真时出现程序跑飞现象时,暂定运行,看程序PC指针停在哪个代码位置;
2、可以做代码加减法测试:逐步加代码或尝试屏蔽代码,可以排除是否是代码本身问题;
3、运行一会就飞了,代码里是否有数组越界访问或者指针操作错误什么的,自己看下;
4、这个可能性不大吧:加了看门狗,但没有在main里定期喂狗,或者程序卡在哪里了,没办法定时喂狗了。
你逐一试试看。

网友D:
程序可能因内存或堆栈溢出而跑飞,特别是在处理大量数据或复杂逻辑时。

网友E:
中断向量表配置不正确,可能导致中断处理异常,进而使程序跑飞。

网友F:
硬件连接或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