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峰会实训分享——VSCode第三版应用

楼主(2025-05-19):
       本次使用的是ST打造的第三版VS Code扩展。
       打开VS Code,通过菜单View->Extensions,或者点击左侧栏Extensions(Ctrl+Shift+X),搜索“STM32 VS Code Extension”:
099a61d0efc468755c8a861ae90a7d2c
       目前的发布版本为2.1.1,本次的第三版VS Code扩展需要安装预发布版本,最新的STM32 VS Code Extension版本其实已经达到了3.4.11了:
e69971b400514d5f1d07b5fd2fea44bc
       在VScode插件安装中选择预发布版本安装就是这个3.4.11版本插件:
bedc459eff3b9c09c12cbd67784c899a
       VScode插件默认安装的都是C盘也建议装在C盘,为了更好的顺利的进行体验,其他盘其实也是可以的,我就装在了D盘能用:
       这个时候打开VSCode可以正常打开插件:
       我们打开插件,通过USB连接一个H533的开发板,可以看到直接发现STlink-V3(板载的调试器):
1aa3caec20b5dc671949ee6f82bf53e1
       我们可以在STM32CUBE DEVICES AND BOARDS中点击这个STlink-V3进行更新固件、控制操作:
caba20020bd0960bafa7b9ae0011fdc5
       Blink操作可以让STlink-V3等闪烁一段时间(STM32H533开发板对应的是LD7),以此可以判断是否通信正常。
       需要更新STlink的驱动。
       在STM32 VS Code Extension中可以在STM32CUBE KEY ACTIONS下看到我们可以直接运行的一些软件:
e1fd3c795545684753b5d6dc1839765c
       第一个就是我们必用的STM32CubeMX,用于初始化代码生成,单击就可以运行,相当于和现有软件的联动吧;接下来是个STMCUFinder,主要用于设备选型,可以快速获取现有产品线的资料,支持按资源搜索,实际上这一部分已经融合到STM32CubeMX里了,没必要下载。
创建或者加载工程
       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通过创建一个新的工程(不推荐),另一种是通过STM32CubeMX去生成工程,相信这也是用的最多的,这里注意了使用上的变化主要是工程配置:
cdaef79959c26f4d3267f54781375982
       要创建一个针对VS Code的项目,用户必须在STM32CubeMX的项目管理器面板中选择CMake工具链。
       创建的工程如下:
e33bea6e3fa25c93682038bf47c030ca
       2.1.1版本目录可以看到:
45699bfbd16c63705fa6bf2bd27fe2d4
       工程管理这里对应的是红色的,通过错误信息的解读是可以看到找不到STM32CubeCLT,也就是说基于VS Code进行CMake工具链工程的管理需要STM32CubeCLT的参与。
       我们通过查看的配置:
dc8472dad90d1c2aac68bf0335af4035
       发现:
e1a259da76f507f79b8029c5ffddd137
       目前只有STM32CubeMX是有相关联路径的,我们需要安装相应的软件,会自动刷新:
fbd1f9d86cdf59df606cc62f1da30117
       接下来加载工程,直接编译,可以直观看到资源利用情况:
9dd54ea6dca1bf6db41ceadb6e340594
       如何加载一个工程,在第三版中已经没有直接加载程序选项,我们需要通过如下打开:
1bc2d27c71ec440683abce2548776a3a
       然后选择预设配置““Debug” ”,转到STM32的VS Code扩展,然后点击发现STM32Cube项目:
47f0a317572cc031fe04603f42b97e84
       这个时候就会跳转的工程文件,或者已经构建完的可以直接在工程文件进行“Build”:
d45ddd6495cec74a2919f85a720591ea
       然后下载就可以了,会打开elf文件,定义到STM32CubeProgrammer进行下载。
       如下在线调试界面:
cc37f30ee0e9b9ef7c7c84a12de5392d
       直接在对应文件内就可以设置断点:
17593c139a2cef1540e353b6b6b48a05
       用VScode编辑程序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应的程序的输入参数会显示类型,这个也会比较直观,这个在其他IDE中还没有见到过。新版STM32Cube for Visual Studio Code插件进一步简化传统STM32开发环境搭建步骤,也进一步降低开发门槛,不用费劲的配置支持环境。现在我们的程序可以调试下载了,大家都来体验下最新的开发方式吧。

网友A:
用VSC开发STM32也可以了吗

网友B:
用这个是不是还需要单独安装MX啊,不然如何图形化配置啊

网友C:
现在VSCode太流行了

网友D:
这算是与时俱进了。但我不喜欢用VSCode。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算是与时俱进了。但我不喜欢用VSCode。哈哈哈。

不过看ST的意思想要大力发展呢,至少这次连自己的IDE都没有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VSCode太流行了

这次的ST采用了一站式的方法,不用安装各种支持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是不是还需要单独安装MX啊,不然如何图形化配置啊

就用你现在的STM32CubeMX就行,安装插件会自己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SC开发STM32也可以了吗

以前也可以啊,这次升级到3.几了,说是编译器有了大变化

网友E:
VSCode本身支持多种编程语言,通过安装相应的扩展插件,可以进一步完善对特定语言的开发支持

网友F:
感谢分享,就下载这一个插件就可以了吗其他的工具链编译器也估计还是要配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就下载这一个插件就可以了吗其他的工具链编译器也估计还是要配套的吧 ...

适配套的,不过就下载这个插件后直接在这个插件里面下载检查就行,不用一个一个搜搜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