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23ZGT6无法用CUBEPRGRAMER中UART模式下载

楼主(2025-05-19):
自己做了两块板子,一块H750VBT6,串口1(PA9/10)接CH340下载正常,但是H723的板子也是接串口1(PB14/15)无法识别下载,断开CH340和串口1链接跳线串口PA11/12还是一样,用UART下载究竟用哪两个引脚呢?

已经和ST工程师沟通了,用PA9/PA10也可以。

网友A:
可能存在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A:
驱动未安装或安装不正确?

网友B:
UART的TX和RX引脚配置为复用功能。

网友C:
UART外设的时钟是否已使能。

网友D:
默认的UART下载口是 USART1 (PA9=TX, PA10=RX),所以你用PA9/PA10连CH340能正常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