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用G431搞个三路PWM互补,差点没绕晕

楼主(2025-05-20):
互补加死区,看着挺简单,实操后发现几个定时器通道配置特别容易冲突。

网友A:
建议搞清楚BRK信号的作用。

楼主:
我一开始还不知道要加死区…

网友B:
G4的高级定时器逻辑太绕了。

网友C:
同感,互补输出和普通PWM不是一个套路。

网友D:
问题一般出在通道映射上。

网友E:
CubeMX生成的代码能用但不直观。

网友F:
要配同步触发还得改手册。

网友G:
我最后直接用寄存器配的,清爽多了。

网友H:
TIM1 和 TIM8 都支持互补,选对很关键。

网友I:
死区时间算错容易烧MOS。

网友J:
高级定时器 TIM1/TIM8 才支持互补输出

网友K:
用示波器同时观察 CHx 和 CHxN → 是否互补、是否有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