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跑个模拟ADC采样,感觉偏差有点大?

楼主(2025-05-20):
接了NTC温度采样,ADC原始值老是波动,换电阻也没好,怀疑参考电压不稳。

网友A:
ADC结果乘Vref补偿一下精度高点。

网友B:
我觉得C0的内部参考电压有点飘。

楼主:
加个电容试试滤掉抖动。

网友C:
有没有加平均滤波算法?

网友D:
看看采样周期够不够长。

网友E:
用校准功能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F:
我之前是ADC时钟没设置对。

网友G:
试过对比内部温度值没?

网友H:
模拟引脚别拉得太远,会有干扰。

网友I:
你用什么电源?噪声可能是源头。

网友J:
建议用高精度稳压器。

网友K:
用低阻抗输入电路,ADC输入才能迅速达到稳定状态。

网友L:
在ADC输入引脚添加RC低通滤波器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M:
缩短信号线,避免长导线引入电磁干扰,必要时使用屏蔽线。

网友N:
分离模拟/数字地,通过磁珠或单点连接,避免数字地噪声影响模拟地。

网友O:
建议多次采样取平均。

网友P:
取中值滤波。

网友Q:
用低噪声LDO,并在VREF和VDDA引脚就近添加1 - 10μF钽电容和100nF陶瓷电容滤波。

网友R:
增加采样时间,校准ADC。

网友S:
降低采样频率,减少高速采样带来的误差,这样ADC才有足够时间完成转换。

网友J:
禁用可能产生噪声的其他外设。

网友T:
电源不稳定可能导致ADC采样结果波动。

网友U:
PCB布局不合理

网友V:
采取措施减少外部干扰

网友W:
ADC分辨率设置不当可能导致采样精度不足。

网友X:
地线噪声可能导致ADC采样结果波动。

网友U:
在初始化ADC时,调用校准函数

网友Y:
建议外扩专用ADC

网友Z:
模拟地和数字地未正确分离可能导致噪声耦合到ADC。

网友AA:
STM32的ADC模块可能存在偏移误差

网友AB:
若直接取自VCC,可能因电源噪声导致波动

网友AC:
检查ADC输入引脚与外部信号源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AD:
在VCC和GND之间添加大容量钽电容 和0.1μF陶瓷电容

网友AE:
将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分层布板,避免平行走线

网友AF:
ADC输入阻抗与信号源阻抗不匹配可能导致采样偏差。

网友AG:
ADC采样时间设置过短可能导致采样不准确。

网友AH:
改善电路设计,如增加去耦电容、使用屏蔽措施、优化地线布局等。

网友AI:
温度变化可能导致ADC参数漂移。

网友AJ:
ADC未进行校准可能导致采样偏差。

网友AK:
电磁干扰(EMI)可能影响ADC采样精度。

网友AL:
增加ADC的采样时间可以提高采样的精度。

网友AM:
在电源输入端添加滤波电容,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AN:
在ADC初始化后进行校准,可以减少误差。

网友AO:
共模干扰可能影响差分ADC的采样结果。使用共模抑制比高的ADC或差分放大器。

网友AG:
如果信号源阻抗较高,可能需要使用缓冲器

网友AA:
ADC已校准且参考电压稳定。

网友AL:
温度变化可能导致ADC的偏移和增益误差漂移。

网友AE:
适应信号特性并抑制噪声。

网友AP:
电源和地线连接良好,没有电压波动或噪声干扰。

网友AK:
信号线和电源线远离干扰源,使用屏蔽线或隔离措施。

网友W:
如果外部参考电压不稳定,可以尝试使用内部参考电压。

网友AM:
ADC的精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参考电压的稳定性。确保参考电压(VREF+)稳定且无噪声。

网友AQ:
通过多次采样并取平均值,可以减少噪声和波动的影响。

网友AR:
模拟输入引脚的阻抗不匹配,导致信号衰减

网友AS:
信号线布局不合理可能导致噪声耦合到ADC。

网友AT:
电源电压 可能未稳定,此时校准ADC会导致基准偏移

网友AU:
增加采样时间,尤其是高阻抗信号源或内部温度传感器。

网友AU:
推荐信号源阻抗最好在几十千欧以下,必要时使用缓冲放大器。

网友AV(2025-11-04):
ADC采样时间设置过短导致采样不精准

网友AW:
你的ntc用的什么电源,用基准电压去分压。还有需要手动校准才能得到相对精确的结果,尽量降低采样速率。

网友AX:
电磁干扰可能导致ADC采样误差,需要采取屏蔽、滤波等措施降低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