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WB55配对BLE老掉线,是不是有省电策略在作怪?

楼主(2025-05-20):
手机连上能传数据,但几秒就断,有可能是MCU省电切了BLE,不太好定位。

网友A:
用sniffer工具抓一波看看协商过程。

网友B:
会不会是Slave延迟太久被断开了?

网友C:
建议把省电策略先关掉排个查。

楼主:
我之前是TX功率太低了。

网友D:
BLE那堆参数改一个影响一片。

网友E:
主从角色设反了也会断。

网友F:
加上RSSI日志看看强度变化。

网友G:
Cube的Profile配置有时候不生效。

网友H:
是不是用了带安全配对的模式?

网友I:
我加了keep-alive包后就稳定了。

网友J:
关闭MCU和BLE模块低功耗,确认连接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