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的USB设备枚举老是失败,哪一步我漏了?

楼主(2025-05-20):
用Cube生成的HID设备,电脑有时能认,有时直接失败,USB供电也检查了。

网友A:
尝试多换几个主机试试,兼容性有差。

网友B:
我USB D+的上拉没搞对,直接不认。

网友C:
看看供电是不是稳定。

网友D:
插上电脑能看到PID/VID吗?

楼主:
USB中断函数没写全也会导致失败。

网友E:
有时候是线材问题,别笑,我遇过。

网友F:
设备描述符长度设错也很麻烦。

网友G:
HID类的枚举确实最挑配置。

网友H:
枚举失败可以用USBlyzer抓包看看哪步错了。

网友I:
是不是复位后没重新初始化USB?

网友J:
CubeMX中配置的 VID和PID与Windows端INF文件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K:
换USB线缆或端口试试。

网友L:
检查描述符格式是否正确。

网友M:
更新INF文件试试。

网友N:
复位后重新枚举。USB初始化代码在系统时钟、GPIO等外设初始化完成后执行。

网友O:
检查枚举过程中是否有步骤超时.

网友P:
USB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合理?

网友Q:
设备初次枚举失败注册表清理避免后续枚举沿用错误配置。

网友R:
CubeMX中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S:
STM32G0 的 USB 外设依赖专门的时钟来源(通常为 HSI48),你必须开启并切换时钟源

网友T:
USB 设备需要在 D+ 线上拉一个 1.5kΩ 电阻到 3.3V,告诉主机“我是全速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