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用F0模拟I2C跑OLED,第一帧老是乱码

楼主(2025-05-20):
手动模拟的I2C时序,初始化后第一帧OLED总是花屏,第二帧又能恢复,奇怪。

网友A:
把第一帧用调试打印出来看看。

网友B:
初始化序列不完整也可能这样。

网友C:
我以前写模拟I2C时序老出错。

网友D:
是不是ACK检测那块逻辑写得太死?

网友E:
有的OLED对时序特别敏感。

楼主:
Pull-up电阻有没有接?

网友F:
多发几帧试试看是不是缓存问题。

网友G:
有没有检查I2C起始和结束条件?

网友H:
模拟I2C建议加点延时,别跑太快。

网友I:
初始化命令不要一次发太多。

网友J:
I2C信号线受干扰或未正确连接?

网友K:
第一帧乱码的核心原因通常与硬件连接、初始化时序或I2C通信协议有关。

网友L:
上拉电阻选择不当?

网友M:
帧缓冲区未清零,显示内存中残留旧数据,导致第一帧乱码。

网友N:
OLED未完全初始化完成就发送数据可能导致乱码。

网友O:
初始化命令顺序可能有错误。

网友P:
可能是未执行硬件复位导致的。

网友Q:
OLED模块内部或者显示缓存有残留数据,初始化时没有清零导致第一帧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