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里搞个DMA搬ADC结果,速度比我想象慢?

楼主(2025-05-20):
AD, ADC, DM, DMA, dc
本来想用DMA加速采样+搬运,发现帧率还是不高,怀疑时钟没配对或者传输冲突。

网友A:
试试硬件触发+多通道扫描的组合。

网友B:
ADC触发源是Timer还是软件?

网友C:
DMA的通道优先级要调一调。

网友D:
看看是不是ADC采样周期太长。

网友E:
L4省电模式下DMA好像会慢点。

网友F:
我觉得ADC clock 没配好也会拖慢速度。

楼主:
DMA搬完数据别忘清标志位。

网友G:
是不是DMA中断太频繁了?

网友H:
你搞了连续转换还是单次?

网友I:
我用双缓冲DMA就好很多了。

网友J:
如果你用了 HSI16 做 ADC 时钟,而不是 PLLADC,那速率就比你预想慢一大截。

网友K:
你可以查看 CubeMX 中设置的通道采样周期(如 640.5 cycles),它直接决定转换时间。

网友K:
对于较低阻抗源,推荐使用较短的采样周期,比如 2.5 或 6.5 cyc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