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跑QSPI外接Flash,掉电后再上电读不出来了

楼主(2025-05-20):
用外部QSPI做扩展Flash,掉电再启动总是读取失败,得软复位QSPI才能恢复。

网友A:
烧录时是不是漏了配置字节?

网友B:
Flash是不是要重新初始化?

网友C:
掉电之后Flash内部状态可能不一样了。

网友D:
QSPI控制器得重新配置。

网友E:
我是加了上电延时才好用。

网友F:
你用的是哪个厂的Flash?

网友G:
有的Flash需要Dummy Cycle才能读。

楼主:
先发个Reset Enable命令试试?

网友H:
看下低速模式能不能正常读。

网友I:
是不是你读命令发错了?

网友J:
QSPI接口的配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K:
试试增加电源滤波电路。

网友L:
在掉电后上电时,QSPI接口可能没有正确初始化,或者初始化顺序不正确。

网友M:
可能是硬件连接或电源问题。

网友N:
建议在电路上增加掉电检测中断和大电容。

网友O:
掉电重启后,QSPI控制器或Flash芯片没有进入初始状态,导致无法正确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