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的双ADC同步采样,为什么结果差这么多?

楼主(2025-05-20):
配置成双通道同步采样,结果两个通道数据差得有点离谱,感觉同步只做了一半。

网友A:
建议做一次误差曲线对比。

网友B:
双ADC要共用触发源才准。

网友C:
有时候启动顺序影响同步。

网友D:
看看ADC时钟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E:
差分输入会更好一点。

网友F:
是不是一个通道接得远一个近?

网友G:
电源干扰也影响精度。

网友H:
我加了外部Buffer才采得准。

楼主:
同步不代表完全同时,注意延迟。

网友I:
两个ADC做完校准了吗?

网友J:
双ADC同步采样下,是一主一从被动触发实现的。

网友K:
两个通道的输入信号源差异太大?

网友L:
信号线是否受到干扰如电磁干扰、串扰等。

网友M:
两个ADC的采样时间是否一致?

网友N:
ADC的时钟配置是否一致,尤其是时钟分频和时钟源。时钟不同步可能导致采样时间不一致。

网友O:
DC的电源是否稳定,避免电源噪声影响采样结果。

网友P:
信号源的输出阻抗与ADC输入阻抗不匹配?

网友Q:
如果使用外部触发,检查触发信号的同步性。

网友R:
DMA配置不对导致的?

网友S:
双ADC模式可能未正确启用。

网友T:
ADC未校准或校准不正确?

网友U:
在双ADC模式下,通常需要一个主ADC和一个从ADC。建议检查主从ADC的配置是否正确,尤其是触发和同步信号的传递。

网友T:
检查软件中读取和处理ADC数据的逻辑是否正确。如在读取数据时有没有遗漏或错误解析。

网友V:
中断处理函数或DMA回调函数中有没有错误,尤其是数据存储和处理的逻辑。

网友W:
参考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X:
没进中断。

网友Y:
双ADC同步采样结果差异大的根本原因可能是硬件差异、软件配置错误或外部干扰。

网友Z:
双 ADC 的增益 / 偏移校准参数不一致,或未进行校准。

网友AA:
如果两个ADC的触发源不同步,可能导致采样时刻存在延迟,从而影响采样结果。

网友AB:
在输入信号源与 ADC 之间添加 RC 滤波(如 R=100Ω,C=10nF),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
ADC对电源噪声非常敏感,如果电源波动或噪声较大,可能导致采样值不稳定。

网友AC:
执行ADC校准,并补偿增益/偏移误差。

网友AD:
如果两个ADC的时钟源不同或时钟频率不一致,会导致采样时刻存在微小偏差,从而造成采样结果差异。

网友AE:
减少电源噪声、电磁干扰和温度影响。

网友AF:
双 ADC 输入通道的走线长度、宽度一致,避免串扰。

网友AG:
双 ADC 共享同一参考电压源,并在 PCB 布局上确保参考电压路径对称。

网友AH:
在 ADC 电源引脚(VDD、VDDA)附近放置 100nF 陶瓷电容 + 10μF 电解电容,降低电源纹波。

网友AI:
输入阻抗匹配、VREF稳定、时钟同步和PCB布局一致。

网友AJ:
模拟信号走线过长或靠近数字信号,可能导致电磁干扰(EMI),影响采样精度。

网友AK:
可能是两个ADC未使用同一时钟源,或时钟频率不稳定、超过ADC最大允许值,会影响转换精度。需确保两个ADC使用相同的时钟源(如APB2时钟分频),并检查时钟配置是否符合规格书要求(一般不超过14MHz)。

网友AL:
使用DMA传输数据,DMA配置错误(如缓冲区数据类型、源数据类型不一致)会导致数据异若常。要确保DMA配置正确,且缓冲区大小与通道数匹配

网友AM(2025-11-04):
双通道同步不代表完全同时,会有延迟

网友AN:
信号源差异大可能影响测量精度,需检查信号源和电路,调整匹配,确保信号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