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开RTC之后功耗高出预期,真的是L系列吗?

楼主(2025-05-20):
正常待机功耗几微安,加了RTC后飙到几十微安,只开LSE和中断,其他全关了。

网友A:
RTC调了好几次才压下几十uA。

网友B:
RTC用了哪个时钟源?

网友C:
LSE没震荡好也会拖电。

网友D:
看看有没有其它外设没关干净。

网友E:
RTC唤醒中断有没有频繁触发?

网友F:
L0本身功耗就没U5那么低。

网友G:
我之前是Backup域电压太高了。

网友H:
睡眠前把GPIO都调成模拟输入了没?

网友I:
有的寄存器写错了就出不去Stop模式。

网友J:
没有用的其他外设和IO处理没

楼主:
建议用PWR测下具体电流流向。

网友K:
比较典型的低功耗调试问题,确实和 L 系列 MCU 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