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片上定时器输出PWM,用示波器量不准频率

楼主(2025-05-20):
定时器配置了1kHz,占空比正常,但用示波器量频率偏快不少,难道是时钟不准?

楼主:
不放心就上逻辑分析仪测测。

网友A:
看下定时器的Prescaler和ARR设置对没?

网友B:
内部时钟源没配对也会影响精度。

网友C:
示波器探头是不是接错地方了?

网友D:
我遇到过频率漂移,原来是时钟误差。

网友E:
尝试改成外部晶振看看。

网友F:
用SysTick和PWM对比一下频率。

网友G:
示波器自动测量有时会飘。

网友H:
TIM模式有没有选对?

网友I:
一般1kHz以下都建议加滤波。

网友J:
时钟源配置错误?

网友K:
可能是中断或DMA干扰,优化中断优先级,减少中断嵌套;避免在PWM周期内触发DMA传输。

网友L:
可能输入捕获配置不当?

网友M:
外部电路干扰?

网友N:
临时禁用所有中断,仅保留PWM输出,观察频率是否稳定;逐步启用中断或DMA,定位干扰源。

网友O:
STM32 的定时器频率直接取决于主系统时钟(HSI、HSE 或 PLL 输出)

网友P:
如果你用的是 内部 RC 振荡器(HSI),那么它的精度较差,偏差 ±1%~2% 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