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利用开关二极管构建快速开关保护电路?实用设计技巧分享

楼主(2025-05-20):
在高速开关控制电路或数字逻辑电路中,瞬态电压、负载感应反冲、反向电流等因素常常对核心元件造成威胁,特别是在继电器、MOSFET、步进电机驱动、电感负载等场合,保护电路设计不当可能导致元器件损坏、系统失效甚至引发安全隐患。本文将从FAE的实用经验出发,介绍如何巧妙利用开关二极管(如1N4148、BAS16等)构建快速开关保护电路,并给出几个典型设计技巧,帮助工程师在实际项目中提升系统可靠性。
一、开关二极管的基本特性
开关二极管是一种专用于高频、高速切换的低电容二极管,主要特点包括:
反向恢复时间(Trr)极短,典型值约为4ns;
正向压降(Vf)约为0.6~0.8V;
封装紧凑、耐压适中,适用于中小功率场合;
反向漏电流小,可靠性高。
正是由于其响应快、体积小和导通速度快等特点,使其在构建快速开关保护电路中表现出色。
二、应用场景一:反向电压保护
当负载断电或开关器件(如MOSFET)关断时,若存在电感性负载,线圈两端会因能量释放产生高反向电压,极易损坏器件。此时,可以采用开关二极管进行快速钳位:
设计技巧:二极管反向并联于感性负载两端
当负载断电,二极管迅速导通,将感性负载回馈的能量形成回路消耗在负载自身上,从而避免高压反冲。例如,在继电器、电磁阀、马达驱动电路中,1N4148就可充当“自由轮二极管”角色,保护驱动器免受反向高压影响。
注意:当电感电流较大时,需选择耐流能力更强的快恢复二极管或肖特基二极管。
三、应用场景二:输入电压钳位保护
在开关电路中,控制端往往通过开关器件(如三极管、按钮)接受外部输入,若输入信号超出电路电压范围,则可能损坏控制器件。
设计技巧:利用开关二极管做电平钳位
将开关二极管阴极接至电源正极(如5V),阳极接至输入信号端,当外部输入高于5V+Vf(约5.7V)时,二极管导通,将过压导入电源轨,防止损坏下级电路;同理,也可在GND方向放置钳位二极管,保护电路免受负压冲击。
该方案尤其适用于外接信号来源不确定、存在反向误插、过压风险的接口,如MCU IO口、按键输入、电平转换等。
四、应用场景三:多路逻辑或控制电路保护(Diode-OR)
在一些需要多个信号控制同一输入端(如上电控制、硬件使能信号)的设计中,可使用开关二极管构建“或门”功能。
设计技巧:多个控制源串联二极管共接输入
每个控制信号串联一只开关二极管,阴极共接目标输入端,阳极分别接控制源。当任一控制源为高电平时,对应二极管导通,输入端获得有效信号,其他路径因二极管反偏不会干扰。此结构不仅实现逻辑功能,还提供方向隔离、防止互相干扰。
五、应用场景四:快速关断MOSFET栅极
在高频MOSFET开关控制中,为避免电压延迟或栅极过冲,可利用开关二极管加速栅极放电。
设计技巧:栅极并联反向二极管与下拉电阻
当控制信号从高变低时,二极管为栅极放电提供低阻通路,加快关断速度,防止器件工作在亚阈值区,提高开关效率并减少热损耗。此方法常用于D类功放、电机驱动及SMPS开关电路。
六、选型建议与使用注意事项
选择Trr尽可能短的器件,如1N4148、BAS16适用于几十MHz以下的应用;
注意最大正向电流与浪涌电流能力,避免在大电感回路中使用小功率二极管;
合理布局:在PCB布线中,将二极管靠近被保护器件放置,缩短信号回路,提升保护效果;
避免电压反向击穿:使用时确保反向峰值电压小于器件额定值。
留在最后,开关二极管虽小,但在高速开关保护电路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反向钳位、过压保护、快速导通控制,还是构建逻辑隔离结构,它都提供了简洁、经济且高效的解决方案。掌握合理的选型原则和典型电路结构,能够让工程师在实际设计中更灵活地解决问题,提升系统的稳定性与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