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KW光伏并网逆变器系统设计

楼主(2025-05-20):
1. 设计需求分析
->功率等级:30kW,适用于分布式光伏并网逆变系统。
->输入电压范围:根据光伏组件的配置,通常在200V-950V DC之间。
->输出电压:额定输出230Vac,频率50Hz,接入系统 3W+N+PE。
->并网要求:符合电网标准,具备低谐波失真(THD<5%)。
2. 拓扑结构选择
3路Boost+T型逆变:3路太阳能MPPT输入,每路最大MPPT输入电流20A,每路MPPT支持两路太阳能组串并联,这样设计能够更好的匹配用户太阳板的不同接入方案;  T型三电平逆变,在1000V的光伏逆变系统,T型逆变拓扑在电感充放电回路明显要比I型逆变拓扑少一个管压降有明显的效率优势;T型逆变拓扑每个桥臂只需要4个开关管比I型逆变拓扑少两个二极管明显有成本优势;T型逆变拓扑驱动信号无需考虑I型逆变内外管开通关断的时序,程序处理更加简单,运行更可靠。

3. 控制策略
->MPPT(最大功率点跟踪):三路BOOST采用固定电压扰动法,实现太阳能最大功率跟踪;驱动时序上3路BOOST使用错开120度交错驱动,实现母线电流最小纹波控制。
->SVPWM调制:采用空间矢量控制SVPWM生成高质量的正弦波。
->锁相环(PLL):实现与电网的同步,确保输出频率和相位与电网一致。
->DQ控制:利用坐标变换,将三相交流量变换成DQ变量,实现有功无功的精准控制。
4. BOOST实现最大功率跟踪MPPT
A ->固定电压扰动法
先给定电压Uref=Uo,然后计算光伏面板的功率P1;接着给定电压Uref=Uo+△U,然后计算光伏面板的功率P2;接着给定电压Uref=Uo-△U,然后计算光伏面板的功率P3;通过比较P1、P2、P3,找出最大的功率点,然后将给定值Uref=Upmax;如此反复循环最终就能找到了光伏面板的最大功率点;程序代码如下:

B ->三路MPPT交错驱动
使用PSIM仿真软件搭建MPPT系统,分别将三路BOOST的驱动初始角度设置为0°、120°240°,三路BOOST交错驱动能够有效减小母线纹波减小母线电容容量;如下:

仿真波形如下:

5.  并网逆变实现
A->三相PLL锁相环算法实现
基于同步旋转坐标系的PLL(dq-PLL),算法流程图如下:

dq-PLL算法如下:

使用PSIM仿真软件搭建基于同步旋转坐标系的PLL如下:

仿真波形:

B->逆变控制算法
逆变控制采用DQ坐标变换,将三相电压电流交流量变换成DQ直流量,然后对DQ直流量进行PI控制,最后将DQ控制的输出进行逆变换,生成三相SPWM;

C->驱动算法
逆变驱动算法使用空间矢量SVPWM控制,有够有效提高母线电压利用率,提高逆变整体效率;SVPWM实现代码如下:

D->逆变系统仿真
结合同步旋转坐标系的PLL(dq-PLL)、DQ坐标变换PI控制、驱动空间矢量SVPWM,使用PSIM仿真软件搭建逆变系统如下:

仿真波形可以看到逆变母线稳定在给定的640V,PLL锁相准确跟踪电网,逆变并网电流正常不畸变。

6.MPPT+T型三相逆变系统仿真
上面已经单独实现了MPPT和逆变并网功能,只要将MPPT输出接到逆变系统的Vbus输入即可实现完整的30KW光伏并网逆变器:

仿真波形:

7.总结
       本文先从30KW光伏并网逆变器拓扑选择讲起,3路BOOST采用交错驱动方式实现太阳能最大功率跟踪MPPT;接着对三相交流量进行坐标变换,通过dq-PLL锁相,然后进行DQ分离有功无功控制,最后将DQ输出量进行逆变换,将变换量进行SVPWM计算,生成SVPWM驱动,实现了整个30KW光伏并网逆变器的系统仿真。
       后续优化方向,可以尝试在逆变DQ加入功率解耦优化母线无功电流,可以尝试使用SOGI—PLL算法优化锁相功能,等等逆变器性能优化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