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80.00元(功能说明)
[开发工具] 揭开以太网PHY的神秘面纱:从零开始搞懂APM32F407中的PHY是什么

楼主(2025-05-20):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21小跑堂

前言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以太网(Ethernet,简称ETH),尤其是用APM32F407单片机开发网络应用,可能会被一个名叫PHY的东西搞得晕头转向。文档里提到它,代码里配置它,硬件上还得接它,但它到底是个啥?为什么每次谈到以太网通信都绕不开PHY?

1、引言:PHY是个啥?为啥它这么重要?
      这么说吧,假设以太网通信就像一座城市里的快递系统。你的程序(比如一个UDP包)是“货物”,APM32F407单片机是“物流中心”,而网线则是“高速公路”。货物要从物流中心送到客户手中,得经过一系列处理:打包、运输、送到目的地。这个过程中,PHY(Physical Layer,物理层)就像是负责把货物从数字世界(0和1)装上卡车、通过高速公路送到目的地的“司机”。

    在APM32F407的以太网模块中,PHY是连接数字信号和物理世界(网线、光纤等)的关键组件。没有PHY,数据就没法通过网线传出去,也没法从网线收进来。简单来说,PHY是让以太网通信“落地”的核心部件,负责把数字信号变成电信号(或光信号),再反过来把电信号变回数字信号
      但PHY具体干了啥?它怎么跟APM32F407的以太网模块协作?为啥配置它那么麻烦?

2、PHY的定义:它到底是个啥?
      PHY是Physical Layer的缩写,翻译成中文就是“物理层”。在以太网通信的OSI模型(七层网络模型)中,物理层是最低的一层,负责处理与物理介质(如网线、光纤)相关的信号传输。PHY的具体形式通常是一个独立的芯片(比如LAN8720、DP83825),或者集成在某些高级芯片内部。
      简单来说,PHY就是一个“翻译官”:
        - 发送时:把APM32F407的数字信号(0和1)翻译成网线能懂的电信号。
        - 接收时:把网线传来的电信号翻译回数字信号,交给APM32F407处理。

      PHY的工作有点像你家里的路由器和网线之间的“转换器”。没有它,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就没法对话。

2.1 PHY和MAC:一对好搭档
      在以太网通信中,PHY总是跟另一个家伙——MAC(Media Access Control,介质访问控制)——形影不离。MAC和PHY就像一对好搭档,分别负责不同的任务:
       - MAC:属于数据链路层,负责“打包”和“拆包”。它把数据加上地址、校验码,变成标准的以太网帧(Frame),或者把收到的帧拆开,交给上层处理。APM32F407的以太网模块内置了MAC功能。
       - PHY:属于物理层,负责“运输”。它把MAC打包好的数据变成物理信号,送到网线,或者把网线上的信号变回数字数据,交给MAC。
      我们可以说,MAC像快递公司的“打包员”,把货物(数据)装箱、贴标签;PHY像“司机”,开着卡车把箱子送到目的地。

      图1:MAC与PHY的协作
7059adbb9b8e02309284a8d13008f644

3、PHY的作用:它具体干了啥?
      要搞懂PHY的本质,我们得看看它在以太网通信中的具体作用。PHY的“活儿”可以分成三大块:信号转换、链路管理和接口通信

3.1 信号转换:从数字到物理的“魔法”
      PHY的核心任务是把数字信号和物理信号互相转换。这个过程听起来简单,但其实很复杂,涉及编码、调制和物理传输。
        - 发送过程
           - APM32F407的MAC把数据(一串0和1)通过接口(比如MII或RMII)传给PHY。
           - PHY把这些0和1编码成适合网线传输的信号。比如,在100Mbps以太网中,PHY会用4B/5B编码(4位数据编码成5位符号)和MLT-3调制(多级传输-3),把数据变成电信号。
           - 这些电信号通过RJ45接口和网线发送出去。
      - 接收过程
           - PHY从网线接收到电信号(可能是微弱的、带噪声的信号)。
           - PHY解码信号(比如解MLT-3和4B/5B),还原成0和1。
           - 还原后的数字数据通过MII/RMII接口传回MAC。
      总的来说,PHY像个“信号翻译机”,把MAC的“ Morse 码”翻译成网线的“电波语言”,再把电波翻译回Morse 码。

3.2 链路管理:确保“高速公路”畅通
      PHY不仅负责信号转换,还得确保网线这条“高速公路”是通畅的。这包括:
        - 自动协商:PHY会跟对端的设备(比如路由器)“聊天”,商量用多快的速度(10Mbps还是100Mbps)和双工模式(全双工还是半双工)。
        - 链路检测:PHY会检查网线是否插好,链路是否正常。如果网线断了,PHY会通知MAC“路断了,别发数据了”。
        - 错误检测:PHY能检测到信号中的错误(比如噪声干扰),并通过特定信号(像RX_ER)告诉MAC。
      总的来说,PHY像高速公路的“交警”,不仅负责运货,还得检查路况、协调交通规则。

3.3 接口通信:跟MAC的“对话”
      PHY通过标准接口(MII、RMII等)跟MAC通信。这些接口定义了数据和控制信号的传输规则。常见的接口包括:
        - MII:用18根信号线,数据宽度4位,时钟2.5/25MHz。
        - RMII:用9根信号线,数据宽度2位,时钟50MHz。
      PHY通过这些接口接收MAC的数据,发送自己的数据,或者通过管理接口(MDC/MDIO)接受MAC的配置指令。
      总的来说,MII/RMII像MAC和PHY之间的“电话线”,他们通过这根线传递货物和指令。

4、PHY的工作原理:数据是怎么跑起来的?
      现在我们知道PHY是个“翻译官+交警”,但它具体是怎么干活的?让我们以APM32F407和一个常见PHY芯片(比如LAN8720,RMII接口)为例,详细剖析PHY的工作原理。

4.1 PHY的内部结构
      PHY芯片内部就像一个小型工厂,包含几个关键模块:
        - 模拟前端(AFE):负责把数字信号变成模拟电信号,或者把模拟信号变回数字信号。AFE直接跟网线打交道。
        - 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处理编码、解码和错误校正,确保信号可靠。
        - 时钟模块:生成或接收时钟信号(比如RMII的50MHz REF_CLK),同步数据传输。
        - 寄存器组:存储PHY的配置(像速度、双工模式)和状态(像链路是否正常)。
        - 接口模块:通过MII/RMII与MAC通信,通过MDC/MDIO接受配置。

      图2:PHY内部结构
2db1abcd49a46238e20a1ca823dbb06e

4.2 数据发送的过程
      假设我们要用APM32F407发送一个UDP包,PHY是怎么把数据送到网线的?过程如下:
      1. MAC准备数据:
        - 你的程序生成一个UDP包(比如“Hello, World!”)。
        - APM32F407的MAC把数据加上以太网帧头(目标地址、源地址等)和校验码,变成一个完整的数据帧。
        - MAC通过RMII接口(以LAN8720为例)把数据传给PHY。
      2. PHY接收数据:
        - MAC把数据分成2位一组,通过TXD[1:0]发送给LAN8720。
        - MAC同时置TX_EN为高,告诉PHY“有数据要发”。
        - LAN8720在50MHz REF_CLK的上升沿采样TXD[1:0]上的数据。
      3. PHY编码与调制:
        - LAN8720的数字信号处理器把2位数据编码为5位符号(4B/5B编码),增加冗余以提高可靠性。
        - 模拟前端把编码后的数据调制为MLT-3信号(一种三电平电信号),适合网线传输。
      4. 信号发送:
        - 调制后的电信号通过RJ45接口和网线发送到对端设备(比如路由器)。

      图3:PHY发送时序(RMII)
61f0b2a14cd76c6b6b6e7af3a5b4ec46

4.3 数据接收的过程
      现在反过来,假设路由器发来一个数据包,PHY是怎么接收的?
      1. PHY接收信号:
        - LAN8720通过RJ45接口从网线接收到电信号(MLT-3格式)。
        - 模拟前端放大信号,去除噪声,解调为数字符号。
      2. PHY解码:
        - 数字信号处理器解码符号(5B/4B解码),还原成2位数据。
        - 如果检测到错误(比如信号失真),PHY会通过RX_ER信号通知MAC。
      3. PHY发送数据:
        - LAN8720把2位数据放到RXD[1:0]上。
        - 置CRS_DV为高,告诉MAC“有数据可收”。
        - MAC在REF_CLK的上升沿采样RXD[1:0]上的数据。
      4. MAC处理:
        - APM32F407的MAC把数据拼凑成完整的数据帧,交给上层程序(比如LwIP协议栈)处理。

      图4:PHY接收时序(RMII)
f22bb1f0c4cb849eaec65c29c8559ed3

4.4 链路管理和自动协商
      PHY还会跟对端设备“聊天”,确保通信顺畅。比如:
        - 自动协商:LAN8720发送特殊的脉冲信号(Fast Link Pulse),跟对端商量速度和双工模式。结果存储在PHY的寄存器中,MAC可以通过MDC/MDIO读取。
        - 链路状态:PHY不断检测网线是否连接。如果网线断了,PHY会更新状态寄存器,通知MAC。
      可以这么理解,PHY像个“外交官”,一边运货,一边跟对端谈条件,确保双方用一样的“语言”和“速度”。

5、APM32F407中的PHY应用:怎么用它?
      在APM32F407的以太网开发中,PHY通常是外部芯片(比如LAN8720或DP83825),通过MII或RMII接口与内置的MAC连接。以下是PHY在实际开发中的使用流程。而且Geehy官网的SDK是有ETH例程的,可以参考官方代码。

5.1 硬件连接
      以LAN8720(RMII接口)为例,APM32F407和PHY的连接如下(不同版型可能不一样):

信号名
APM32F407引脚
LAN8720引脚
功能
TXD0
PB12
TXD0
发送数据位0
TXD1
PB13
TXD1
发送数据位1
TX_EN
PB11
TX_EN
发送使能
RXD0
PC4
RXD0
接收数据位0
RXD1
PC5
RXD1
接收数据位1
CRS_DV
PA7
CRS_DV
载波检测/数据有效
REF_CLK
PA1
REF_CLK
50MHz参考时钟
MDC
PC1
MDC
管理时钟
MDIO
PA2
MDIO
管理数据
      注意:
        - LAN8720需要25MHz晶振提供时钟。
        - RJ45接口需要带变压器,确保信号隔离和匹配。

      图5:APM32F407与LAN8720连接
f491e8f1f097cd24199c6b1a6b4068bf

5.2 初始化PHY
      在使用PHY之前,需要初始化APM32F407的MAC和LAN8720。步骤如下:
      1. 使能时钟:
        - 打开以太网MAC、GPIO和DMA的时钟。
        - 确保LAN8720的电源和晶振正常。
      2. 配置GPIO:
        - 配置TXD[1:0]、TX_EN、MDC、MDIO为复用推挽输出。
        - 配置RXD[1:0]、CRS_DV、REF_CLK为输入(或输出,视REF_CLK来源)。
      3. 配置MAC:
        - 设置RMII模式、速度(100Mbps)和双工模式(全双工)。
      4. 配置PHY:
        - 通过MDC/MDIO写入LAN8720的控制寄存器(比如地址0x00),设置速度和双工模式。
        - 读取状态寄存器(地址0x01),确认链路状态。

      代码示例:PHY初始化
#include "apm32f4xx_eth.h"
#include "apm32f4xx_gpio.h"
#include "apm32f4xx_rcm.h"

void PHY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ETH_Config_T ethConfig;

    // 使能时钟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ETHMAC | RCM_AHB1_PERIPH_ETHMACTX | RCM_AHB1_PERIPH_ETHMACRX);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A | RCM_APB2_PERIPH_GPIOB | RCM_APB2_PERIPH_GPIOC);

    // 配置GPIO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AF;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outType = GPIO_OUT_TYPE_PP;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7;
    GPIO_Config(GPIOA, &gpioConfig);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Config(GPIOB, &gpioConfig);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Config(GPIOC, &gpioConfig);

    GPIO_ConfigPinAF(GPIOA, GPIO_PIN_SOURCE_1, GPIO_AF_ETH); // REF_CLK
    GPIO_ConfigPinAF(GPIOA, GPIO_PIN_SOURCE_2, GPIO_AF_ETH); // MDIO
    // ... 其他引脚复用配置

    // 配置MAC
    ethConfig.mode = ETH_MODE_FULLDUPLEX;
    ethConfig.speed = ETH_SPEED_100M;
    ethConfig.interface = ETH_INTERFACE_RMII;
    ETH_Config(ðConfig);

    // 配置LAN8720
    ETH_WritePHYRegister(0x00, 0x00, 0x3100); // 100Mbps,全双工
    ETH_Start();
}

5.3 数据收发
      数据收发的过程在第四节已经详细讲解,这里总结一下:
        - 发送:MAC通过TXD[1:0]和TX_EN发送数据,PHY编码后通过网线发送。
       - 接收:PHY解码网线信号,通过RXD[1:0]和CRS_DV传给MAC。

      代码示例:数据收发
void ETH_SendPacket(uint8_t* data, uint32_t len)
{
    ETH_TxDescriptor_T txDesc;
    txDesc.buffer1Addr = (uint32_t)data;
    txDesc.length = len;
    DAL_ETH_Transmit(&txDesc);
}

void ETH_ReceivePacket(uint8_t* buffer, uint32_t* len)
{
    ETH_RxDescriptor_T rxDesc;
    if (DAL_ETH_Receive(&rxDesc) == DAL_OK)
    {
        *len = rxDesc.length;
        memcpy(buffer, (uint8_t*)rxDesc.buffer1Addr, *len);
    }
}

      结合全文,PHY负责信号转换、链路管理和接口通信,它的存在让以太网通信变得可能。

6、本文参考资料
      - APM32F407用户手册
      - LAN8720数据手册
      - DP83825数据手册
      - IEEE 802.3标准
      - LwIP协议栈文档

图文并茂,并借助APM32F407的代码实现,解开以太网中PHY的神秘面纱。文章详略得当,关键点清晰,读者容易理解,整体较佳!

网友A:
楼主写的文字还蛮棒的

网友A:
不过,话说回来,楼主还是应该把OSI的7层模型给搬出来。
这样Phy层和Mac层的关系就显得更有学术氛围了

网友B:
现在很多经典应用都是一个带MAC功能的MCU + 一个PHY芯片;
话说是不是有MCU集成了PHY芯片功能?这样外部电路就相对简单了

@dirtwillfly :好的,有空看下,谢谢!
@dffzh :比较常见的有TI的tiva系列,沁恒的互联型MCU
@dirtwillfly :阁下知道具体有哪些吗?想看下
集成PHY的mcu现在不少了

网友C:
写的很好,通俗易懂

网友D:
PHY是物理层的器件。
Mac是通讯接口层的定义,是二层的设备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