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北陆可调电阻

楼主(2025-05-20):
日本北陆HDK可调电阻3*3mm全系列
VG039NCHXTB/VGF39NCHXTB
日本北陆 (HDK)可调电阻,贴片可调电位器,贴片微调电阻,3mm陶瓷电位器,
带位柱的可调电阻,日本产地,2500/盘,270度旋转,0.15W功率,25%精度,
阻值齐全,进口原装,可供技术支持!

产品参数
使用特点:
可使用厚度为0.5mm的常规工具调整,可使用十字沟型螺丝刀调整,具有很好的可调整性。
具有防止空气泄漏结构;使用自动安装器时可以保证更好的安装(十字沟型),
可实现表面配装自动固定,陶瓷材质可承受回流焊接的温度;

贴片可调电阻(可变电阻/微调电阻/微调电位器)
外观: 卧式 十字型 总阻值范围100Ω至1MΩ 旋转寿命: 转动20回后,阻值变化在±15%以内
误差: +-25% 温度系数: ±250ppm/℃
线性: 直线(B) 旋转噪音: 低于标示阻值之5%
功率: 0.15W (70℃) 旋转角度: 270°
使用电压: 少于50V 扭力矩: 20-200gf. cm
使用温度: -25度到+100度 焊锡温度: 240℃

规格以电阻值区分,标准阻值依次有:
100R、200R、220R、300R、470R、500R、680R、1K、2K、2.2K、3K、3.3K、4.7K、5K、6.8K、10K 20K、22K、30K、33K、4
7K、50K、68K、100K、200K、220K、300K、330K、470K,500K、680K、1M.

耐高温:
在温度70度环境下放置500小时后,阻值变化为+-5%耐湿
在温度60度,相对湿度90-95%环境下放置500小时后,阻值变化为±5%.

常用型号如下(不常用阻值3.3K4.7K6.8K33K47K68K 330K470K 680K型号未列出)
VG039NCHXTB101(100Ω)
VG039NCHXTB104(100KΩ)
VG039NCHXTB202(2KΩ)
VG039NCHXTB204(200KΩ)
VG039NCHXTB303(30KΩ)
VG039NCHXTB502(5KΩ)
VG039NCHXTB102(1KΩ)
VG039NCHXTB105(1MΩ)
VG039NCHXTB203(20KΩ)
VG039NCHXTB301(300Ω)
VG039NCHXTB304(300KΩ)
VG039NCHXTB503(50KΩ)
VG039NCHXTB103(10KΩ)
VG039NCHXTB201(200Ω)
VG039NCHXTB223(22KΩ)
VG039NCHXTB302(3KΩ)
VG039NCHXTB501(500Ω)
VG039NCHXTB504(500KΩ)

新料型号如下:
VGF39NCHXTB101(100Ω)
VGF39NCHXTB104(100KΩ)
VGF39NCHXTB202(2KΩ)
VGF39NCHXTB204(200KΩ)
VGF39NCHXTB303(30KΩ)
VGF39NCHXTB502(5KΩ)
VGF39NCHXTB102(1KΩ)
VGF39NCHXTB105(1MΩ)
VGF39NCHXTB203(20KΩ)
VGF39NCHXTB301(300Ω)
VGF39NCHXTB304(300KΩ)
VGF39NCHXTB503(50KΩ)
VGF39NCHXTB103(10KΩ)
VGF39NCHXTB201(200Ω)
VGF39NCHXTB223(22KΩ)
VGF39NCHXTB302(3KΩ)
VGF39NCHXTB501(500Ω)
VGF39NCHXTB504(500KΩ)
原装北陆贴片可调电阻3*3可变电阻 1K 2K 5K 10K 20K 50K

1. 音量控制
功能:调节音频输出大小,通过改变电阻值控制扬声器或耳机的音量。
原理:分压电路调整音频信号的幅度,用户旋转旋钮即可改变电阻值。

2. 静噪(Squelch)阈值调节
功能:设定静噪电路的启动阈值,过滤无信号时的背景噪声。
原理:通过调整电位器阻值,设定信号强度的临界点,低于该值的噪声被静音。

3. 发射功率微调
功能:某些对讲机允许通过电位器微调发射功率(如高/低功率切换)。
原理:调节功率放大电路的偏置电压或电流,控制射频输出强度。

4. 频率或灵敏度校准
功能:用于模拟电路中对接收频率或灵敏度的微调(多见于老式对讲机)。
原理:调整本地振荡器或滤波电路参数,优化信号接收质量。

5. 其他功能调节
如背光亮度、麦克风增益等辅助功能也可能依赖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