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峰会实训经验】lvgl实现滚动显示效果

楼主(2025-05-20):
ST峰会实训中的GUI解决方案演示的咖啡机示例,在加载界面结束后,会跳转到咖啡选择界面。在咖啡选择界面可以看到左右滑动时可以看到不同种类的咖啡视图。

这一效果是如何显示的,通过查看示例代码中的lv_selection界面的绘图函数。首先是底层背景的创建代码。

/* 咖啡选择界面底层背景 */
obj_bottom_bg = lv_obj_create(lv_scr_act());                            /* 创建底层背景 */
lv_obj_set_size(obj_bottom_bg, 800, 480);                               /* 设置大小 */
lv_obj_align(obj_bottom_bg, LV_ALIGN_TOP_LEFT, 0, 0);                   /* 设置位置 */
lv_obj_set_style_border_width(obj_bottom_bg, 0, 0);                     /* 设置边框宽度 */
lv_obj_set_style_shadow_width(obj_bottom_bg, 0, 0);                     /* 设置阴影宽度 */
lv_obj_set_style_outline_width(obj_bottom_bg, 0, 0);                    /* 设置轮廓宽度 */
lv_obj_set_style_bg_color(obj_bottom_bg, lv_color_hex(0x000000), 0);    /* 设置背景颜色 */
lv_obj_set_style_radius(obj_bottom_bg, 0, 0);                           /* 设置圆角 */
lv_obj_set_style_pad_all(obj_bottom_bg, 0, 0);                          /* 设置内部填充 */
lv_obj_set_scrollbar_mode(obj_bottom_bg, LV_SCROLLBAR_MODE_OFF);        /* 底层背景不显示滚动条 */
lv_obj_set_scroll_dir(obj_bottom_bg, LV_DIR_HOR);

以上代码创建一个符合屏幕分辨率的窗口,同时调用lv_obj_set_scrollbar_mode(obj_bottom_bg, LV_SCROLLBAR_MODE_OFF);设置滚动条的样式,调用lv_obj_set_scroll_dir(obj_bottom_bg, LV_DIR_HOR)设置滚动条的方向,为当前的显示窗口创建滚动功能。

但是有滚动功能,要实现滚动效果,需要在当前对象显示一个显示范围超出窗口大小的图形对象。代码中以obj_bottom_bg为父窗口创建一个宽度超出显示限制,高度与父窗口一致的显示对象,并将其与父窗口左上对齐,从而实现在水平方向上的滚动效果。

/* 咖啡选择界面上层背景 */
obj_top_bg = lv_obj_create(obj_bottom_bg);                              /* 创建上层背景 */
lv_obj_set_size(obj_top_bg, 1680, 480);                                 /* 设置大小 */
lv_obj_align(obj_top_bg, LV_ALIGN_TOP_LEFT, 0, 0);                      /* 设置位置 */
lv_obj_set_style_border_width(obj_top_bg, 0, 0);                        /* 设置边框宽度 */
lv_obj_set_style_shadow_width(obj_top_bg, 0, 0);                        /* 设置阴影宽度 */
lv_obj_set_style_outline_width(obj_top_bg, 0, 0);                       /* 设置轮廓宽度 */
lv_obj_set_style_bg_color(obj_top_bg, lv_color_hex(0x000000), 0);       /* 设置背景颜色 */
lv_obj_set_style_radius(obj_top_bg, 0, 0);                              /* 设置圆角 */
lv_obj_set_style_pad_all(obj_top_bg, 0, 0);                             /* 设置内部填充 */

到此就可以在创建出来的obj_top_bg中添加需要显示的不同咖啡的图片,以美式咖啡为例,首先以obj_top_bg为父类创建一个宽度为父类宽度1/8之一,高度相同,左上对齐的显示对象.

/* 美式咖啡品种背景 */
lv_obj_t *obj_americano_bg = lv_obj_create(obj_top_bg);                         /* 创建背景 */
lv_obj_set_size(obj_americano_bg, 210, 480);                                    /* 设置大小 */
lv_obj_set_style_bg_color(obj_americano_bg, lv_color_hex(0x5A4942), 0);         /* 设置背景颜色 */
lv_obj_align(obj_americano_bg, LV_ALIGN_TOP_LEFT, 0, 0);                        /* 设置位置 */
lv_obj_set_style_border_width(obj_americano_bg, 0, 0);                          /* 设置边框宽度 */
lv_obj_set_style_shadow_width(obj_americano_bg, 0, 0);                          /* 设置阴影宽度 */
lv_obj_set_style_outline_width(obj_americano_bg, 0, 0);                         /* 设置轮廓宽度 */
lv_obj_set_style_radius(obj_americano_bg, 0, 0);                                /* 设置圆角 */
lv_obj_set_style_pad_all(obj_americano_bg, 0, 0);

然后以创建出来的obj_americano_bg为父窗口,在其中填充显示细节、咖啡图片的等具体的显示要素。

/* 美式咖啡品种下方圆弧背景 */
lv_obj_t *obj_americano_arc_bottom = lv_obj_create(obj_americano_bg);           /* 创建背景 */
lv_obj_set_size(obj_americano_arc_bottom, 40, 40);                              /* 设置大小 */
lv_obj_set_style_bg_color(obj_americano_arc_bottom, lv_color_hex(0x5A4942), 0); /* 设置背景颜色 */
lv_obj_align(obj_americano_arc_bottom, LV_ALIGN_BOTTOM_LEFT, 0, 0);             /* 设置位置 */
lv_obj_set_style_border_width(obj_americano_arc_bottom, 0, 0);                  /* 设置边框宽度 */
lv_obj_set_style_shadow_width(obj_americano_arc_bottom, 0, 0);                  /* 设置阴影宽度 */
lv_obj_set_style_outline_width(obj_americano_arc_bottom, 0, 0);                 /* 设置轮廓宽度 */
lv_obj_set_style_radius(obj_americano_arc_bottom, 0, 0);                        /* 设置圆角 */
lv_obj_set_style_pad_all(obj_americano_arc_bottom, 0, 0);                       /* 设置内部填充 */

/* 美式咖啡品种前景 */
lv_obj_t *obj_americano_top = lv_obj_create(obj_americano_bg);                  /* 创建前景 */
lv_obj_set_size(obj_americano_top, 210, 480);                                   /* 设置大小 */
lv_obj_set_style_bg_color(obj_americano_top, lv_color_hex(0x5A4942), 0);        /* 设置背景颜色 */
lv_obj_align(obj_americano_top, LV_ALIGN_TOP_LEFT, 0, 0);                       /* 设置位置 */
lv_obj_set_style_border_width(obj_americano_top, 0, 0);                         /* 设置边框宽度 */
lv_obj_set_style_shadow_width(obj_americano_top, 0, 0);                         /* 设置阴影宽度 */
lv_obj_set_style_outline_width(obj_americano_top, 0, 0);                        /* 设置轮廓宽度 */
lv_obj_set_style_radius(obj_americano_top, 30, 0);                              /* 设置圆角 */
lv_obj_set_style_pad_all(obj_americano_top, 0, 0);                              /* 设置内部填充 */

/* 创建美式咖啡品种上方文本 */
lv_obj_t *label_americano_top = lv_label_create(obj_americano_top);             /* 创建文本 */
lv_obj_align(label_americano_top, LV_ALIGN_TOP_MID, 0, 80);                     /* 设置位置 */
lv_label_set_text(label_americano_top, "120ml");                                /* 设置显示的文本 */
lv_obj_set_style_text_font(label_americano_top, &lv_font_20, 0);                /* 设置字体 */
lv_obj_set_style_text_color(label_americano_top, lv_color_hex(0xFFFFFF), 0);    /* 设置文本颜色 */

/* 创建美式咖啡品种下方文本 */
lv_obj_t *label_americano_bottom = lv_label_create(obj_americano_top);          /* 创建文本 */
lv_obj_align(label_americano_bottom, LV_ALIGN_TOP_MID, 0, 120);                 /* 设置位置 */
lv_label_set_text(label_americano_bottom, "Americano");                         /* 设置显示的文本 */
lv_obj_set_style_text_font(label_americano_bottom, &lv_font_30, 0);             /* 设置字体 */
lv_obj_set_style_text_color(label_americano_bottom, lv_color_hex(0xFFFFFF), 0); /* 设置文本颜色 */

/* 美式咖啡图片 */
lv_obj_t *img_americano = lv_img_create(obj_americano_top);                     /* 创建图片 */
lv_obj_set_size(img_americano, 140, 176);                                       /* 设置大小 */
lv_obj_align(img_americano, LV_ALIGN_BOTTOM_MID, 0, -80);                       /* 设置位置 */
lv_img_set_src(img_americano, &americano_187);                                  /* 设置图片源 */

/* 美式咖啡阴影图片 */
lv_obj_t *img_americano_shadow = lv_img_create(obj_americano_top);              /* 创建图片 */
lv_obj_set_size(img_americano_shadow, 210, 64);                                 /* 设置大小 */
lv_obj_align(img_americano_shadow, LV_ALIGN_BOTTOM_MID, 0, -25);                /* 设置位置 */
lv_img_set_src(img_americano_shadow, &cup_shadow);                              /* 设置图片源 */

剩余的其他咖啡视图的创建方法类似,不同的是对其采用的方法不同,以白咖啡显示为例,其对齐时采用LV_ALIGN_OUT_RIGHT_MID对其方式,对其到obj_americano_bg对象的右侧。这样在显示上两个区域由于高度一致,对齐后正好在显示区域内相邻,呈现连续的显示。

/* 白咖啡品种背景 */
lv_obj_t *obj_flatwhite_bg = lv_obj_create(obj_top_bg);                         /* 创建背景 */
lv_obj_set_size(obj_flatwhite_bg, 210, 480);                                    /* 设置大小 */
lv_obj_set_style_bg_color(obj_flatwhite_bg, lv_color_hex(0x5AAAB5), 0);         /* 设置背景颜色 */
lv_obj_align_to(obj_flatwhite_bg, obj_americano_bg, LV_ALIGN_OUT_RIGHT_MID, 0, 0);      /* 设置位置 */
lv_obj_set_style_border_width(obj_flatwhite_bg, 0, 0);                          /* 设置边框宽度 */
lv_obj_set_style_shadow_width(obj_flatwhite_bg, 0, 0);                          /* 设置阴影宽度 */
lv_obj_set_style_outline_width(obj_flatwhite_bg, 0, 0);                         /* 设置轮廓宽度 */
lv_obj_set_style_radius(obj_flatwhite_bg, 0, 0);                                /* 设置圆角 */
lv_obj_set_style_pad_all(obj_flatwhite_bg, 0, 0);

通过对源码的阅读,了解如何使用lvgl创建水平滚动的效果、以及设置滚动区域内显示内容的方法。ST峰会的现场实操环节提供的展示互动提供具体实现的方法,是很不错的活动。

网友A:
滚动容器obj_bottom_bg会对超出的obj_top_bg区域实现横向滑动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