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D32L233的ADC有inserted模式吗?

楼主(2025-05-20):
AD, ADC, TE, dc, se
查看前几天从官网下载的GD32L233参考手册的第14章ADC部分,只看到了14.4.5小节的常规序列,没有找到GD官网提供的demo例程中的inserted sequence模式和对应的寄存器。 单片机的用户手册和提供的例程无法对应起来,好像内容有缺失。请问GD32L233芯片是删除了ADC模块中insterted sequence转换功能和对应的寄存器(STM的ADC注入转换模式),还是手册内容不完整,或者是demo代码有问题?

ADC章节找不到inserted sequence

ADC章节找不到inserted sequence

adc_config例程使用inserted

adc_config例程使用inserted

例程使用inserted

例程使用inserted

网友A:
可能未包含类似STM32的Injected Sequence模式.

网友A:
GD32L233的ADC主要支持Regular Group的扫描模式和单次/连续转换模式,未明确提及Injected Sequence模式。

网友B:
建议查看最新手册。

网友C:
若不支持注入通道,可通过规则组扫描模式和硬件过采样实现多通道采样。

网友D: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E:
我试过,是有这个功能的,而且结果也是对的。但手册上确实没写,可能有BUG吧,不建议使用。

楼主:
谢谢帮忙答复, 手册和例程都是从官网上下载的最新的。
1. 又看看代码和手册, 这个inserted模式用到的寄存器或寄存器的某几位,在手册中找到的都是保留的,厂家应该是有什么考虑,所以手册上没有明确的描述。
2. 看来不是我一个人碰到这个问题,建议厂家更新下ADC的demo,这样对刚使用GD MCU的新手来说上手会比较顺利,提高效率,节省时间。

网友F:
楼主能发现这个现象,给你点赞,确实,我刚看了GD32F470的用户手册和固件库,也是一样的情况,神奇了:这个论坛里的技术人员最好是可以回复说明一下原因,帮大家解答一下疑惑。

网友G:
建议查看最新手册。GD32L233的ADC主要支持Regular Group的扫描模式和单次/连续转换模式,未明确提及Injected Sequence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