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205固件库中不区分flash容量大小么?

楼主(2025-05-20):
整个库文件中,pack安装完成以后下载算法就只有GD32F20x_CL.FLM一个,启动文件也只有一个startup_gd32f20x_cl.s,其他容量的都不区分么?

网友A:
只要不超过该系列的最大Flash容量,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B:
文件名称既然是用字符“GD32F20x”命名的,说明GD32F20x系列的都是同一个flash加载算法文件和启动文件。

网友C:
用字符“GD32F20x”命名的应该都一样吧,这个别家也应该是这样的吧只要不报溢出都行吧我的理解。

网友D:
也没完全不区分容量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