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6芯TYPEC线比16芯TYPEC线少了哪些功能?TYPEC口有6pin也有12pin的 16pin 最多是24pin?

楼主(2025-05-20):
6芯TYPEC线比16芯TYPEC线少了哪些功能?TYPEC口有6pin也有12pin的 16pin 最多是24pin?

网友A:
24 Pin:提供完整功能。
16 Pin与12 Pin:在某些应用场景中,若无需USB3.0功能,会选择使用16 Pin,这是基于24 Pin进行精简后的版本。尽管它缺少了USB3.0/USB3.1的高速传输功能,但其他功能如快充PD、音频接口、HDMI传输以及调试等仍保持正常。
6 Pin:在某些情况下,若设备仅需充电和取电功能,那么6 Pin便足以满足需求,常应用于快充插头、电子玩具车以及电动牙刷等设备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 Pin:提供完整功能。
16 Pin与12 Pin:在某些应用场景中,若无需USB3.0功能,会选择使用16 Pin,这是基 ...

非常感谢回复

网友B:
6Pin的主要少了通信接口,只保留了电源接口和电源检测接口,12Pin和16Pin的在上述的基础上保留了通用的USb+和USB-这2个USB2.0的接口,24Pin就是标准的C口,支持USB3.0

网友C:
6PIN是不能通信吧,只能充电,二楼写的很详细了,24 Pin:提供完整功能。
16 Pin与12 Pin:在某些应用场景中,若无需USB3.0功能,会选择使用16 Pin,这是基于24 Pin进行精简后的版本。尽管它缺少了USB3.0/USB3.1的高速传输功能,但其他功能如快充PD、音频接口、HDMI传输以及调试等仍保持正常。
6 Pin:在某些情况下,若设备仅需充电和取电功能,那么6 Pin便足以满足需求,常应用于快充插头、电子玩具车以及电动牙刷等设备中

网友D:
12P 和16P是等同的,只不过12P是把A1/B12、A4/B9、B1/A12、B4/A9各自合并成一个Pin了,你看看实物就明白,SMD16/12的边上两个脚长的比较肥大。。

网友E:
TYPEC接口原来还有这么多类型,见识了

网友F:
我用了一个 8pin的做方案, 保留了  DP DM, 用来做 2.0 usb ,传输需要 区分正方面, 充电随便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