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 ADC EOC信号什么时候改变?

楼主(2025-05-20):
Hi all:
    各位大神好,只用PA1采集1个电压信号,当使用STATE 寄存器的EOC信号作为转换结束判断时,发现一直死循环在判断中,仅仅使用delay,打印出来的电压值是正确的。
    请问可能是哪一块没有考虑到?如何提高判断转换结束的效率?
ADC配置如下:
使用时代码如下:

刚开始接触GD,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补充:通过stlink debug,发现EOC信号其实是有变化的,但是不是每次trigger都置1.

楼主:
参照官网例程,将其设置为注入通道,使用EOC信号,又是可以的,配置如下:
请问,这个又是怎么解释的,以前用STM32的,对GD不太熟悉,还望赐教,谢谢!

网友A:
按照芯片用户手册的说明来看,常规序列模式才能使用EOC标志来判断采样是否完成;
常规序列其实就是ADC_CTL0_DISRC设置为1,对应ADC_ROUTINE_CHANNEL;
应该是不能用注入模式ADC_INSERTED_CHANNEL来匹配EOC使用的;
你看下这个操作流程,认真仔细地对一下寄存器的初始化配置值;
然后debug时打开ADC的寄存器窗口,对照一下是否配置正确;
大概率是哪里的配置还有点问题;

楼主:
感谢回复,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芯片用户手册的说明来看,常规序列模式才能使用EOC标志来判断采样是否完成;
常规序列其实就是ADC_CTL0 ...

感谢回复!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再研究研究。

好的,解决问题后可以回复一下我哦

网友B:
3楼的办法不错的,可以仿真看一下,如果楼主解决了,也来帖子里反馈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解决问题后可以回复一下我哦

你好,查看代码和datasheet后,发现被图中的这个外部迷惑了。以为软件触发,不属于外部触发,所以就将外部触发禁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查看代码和datasheet后,发现被图中的这个外部迷惑了。以为软件触发,不属于外部触发,所以就将外部 ...

把这个打开EOC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这个打开EOC就可以使用了。

好的,解决就好,所以以后还是要好好利用芯片用户手册!

网友C:
ADC 初始化配置不正确?

网友D:
ADC 触发方式可能不对吧

网友E:
ADC 的时钟频率过高或过低都可能导致转换失败。

网友F:
检查是否有 ADC 错误标志被置位,导致转换失败。

网友G:
ADC 配置为单次转换模式。

网友C:
在检测到 EOC 标志后,需要清除该标志。

网友H:
ADC 的时钟源配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