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自定义的链接器无法编译

楼主(2025-05-20):
修改链接器后,编译出错。
添加的用户部分
/* Specify the memory areas */MEMORY
{
LASH (rx)      :ORIGIN = 0x08000000, LENGTH = 96K
USER_DATA (rwx) : ORIGIN = ORIGIN(FLASH) + LENGTH(FLASH)‬‬, LENGTH = 32K
RAM (xrw)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8K
MEMORY_B1 (rx)  : ORIGIN = 0x60000000, LENGTH = 0K
}
提示
c:\st\stm32cubeide_1.3.0\stm32cubeide\plugins\com.st.stm32cube.ide.mcu.externaltools.gnu-tools-for-stm32.7-2018-q2-update.win32_1.0.0.201904181610\tools\arm-none-eabi\bin\ld.exe:../stm32_flash.ld:48: ignoring invalid character `\342' in expression
c:\st\stm32cubeide_1.3.0\stm32cubeide\plugins\com.st.stm32cube.ide.mcu.externaltools.gnu-tools-for-stm32.7-2018-q2-update.win32_1.0.0.201904181610\tools\arm-none-eabi\bin\ld.exe:../stm32_flash.ld:48: ignoring invalid character `\200' in expression

网友A:
链接器脚本中可能存在不可见的或非ASCII字符,特别是在你定义的USER_DATA区域中。

网友B:
在复制粘贴链接器脚本时,可能会无意中引入不可见的控制字符或格式字符。

网友C:
手动重新输入。

网友D:
在链接器脚本中遇到ignoring invalid character”错误通常是由于脚本中存在不可见的特殊字符或格式问题导致的

网友E:
可以尝试在文本编辑器中显示所有字符(包括不可见字符),例如在Notepad++中启用“显示所有字符”功能

网友F:
手动重新输入有问题的行,如果发现可疑字符,手动重新输入该行,避免复制粘贴操作

网友G:
使用纯文本编辑器,确保使用纯文本编辑器(如Notepad++、VS Code、Sublime Text等)编辑链接器脚本,避免使用富文本编辑器(如Word)

网友H:
这些特殊字符可能是由于复制粘贴操作、编辑器编码问题或手动输入错误引入的

网友I:
如果可能,参考STM32CubeIDE或ST官方提供的链接器脚本模板,确保基本结构和语法正确

网友J:
检查文件编码,确保文件编码为UTF-8无BOM格式,避免因编码问题引入特殊字符

网友K:
打开链接器脚本文件(如stm32_flash.ld),仔细检查第48行及周围行。特别注意标点符号和空格,确保没有隐藏的不可见字符

网友L:
使用版本控制,在修改链接器脚本之前,建议使用版本控制工具(如Git)备份当前版本,以便在出现问题时快速回滚

网友M:
验证链接器脚本语法:确保链接器脚本的语法正确,特别是内存区域的定义和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