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BKPRAM 中的数据会导致 .bin文件加大

楼主(2025-05-21):
在STM32F407修改了链接器脚本,包含4K BKRAM 区域 ,但是编译后生成.bin文件的变大了很多。
不包含BKRAM 区域时编译后Output.bin 165,676 字节;Output.hex 466,084 字节
包含BKRAM 区域时编译后Output.bin 939,624,408 字节;Output.hex 471,755 字节

网友A:
在链接器脚本中,BKRAM区域的定义可能不正确,导致链接器认为内存区域比实际大。

网友B:
检查链接器脚本,BKRAM区域的定义是否正确,并且不会影响其他内存区域的分配。

网友C:
数据段被错误地分配到BKRAM?

网友D:
可能是因为未使用的区域被错误地包含在输出中。

网友E:
检查生成.bin和.hex文件的工具和选项是否正确。

网友F:
在链接脚本中让BKRAM段为NOLOAD,不生成初始化数据,且不当作代码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