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于读取文本文件或二进制文件的 FatFs

楼主(2025-05-21):
想要在stm32f103rb 上 Flash 读/写文本文件。
有没有实现这个文件系统功能的代码的例子。
STM32Cube IDE或mdk的例程都可以。

网友A:
我之前在F103上用SD卡+FatFs读写文本文件没问题,CubeMX配置一下就能跑,推荐试试。

网友B:
Flash 里直接用 FatFs 有点麻烦,一般是挂 SD 卡或者 SPI Flash,内部Flash得自己做驱动。

网友C:
如果你是想在内部Flash里实现文件系统,建议用LittleFS,比FatFs更适合小容量Flash。

网友D:
STM32CubeIDE里新建项目时勾选FatFs中间件,然后配合SDIO或者SPI配置就能生成例程了。

网友E:
KEIL包管理器里有带FatFs的STM32F103例程,找个SDIO的demo项目改一下就能用。

网友F:
我用过一个网友改的SPI Flash + FatFs驱动,支持F103,能读写小文件,可以找找。

网友G:
用FatFs注意一定要配置好工作区大小、扇区大小,不然挂载失败调半天。

网友H:
我建议你先用ST提供的QSPI例程跑通,再来整IDE里的加载配置,思路会清晰很多。

网友I:
FatFs在STM32上很稳定了,就是读写速度一般,尤其是在SPI模式下,别指望太快。

网友J:
想读写二进制文件的话,其实跟文本一样,就是操作字节数组,f_read和f_write通用的。

网友K:
MCU 内部 Flash 不适合频繁读写文件系统它没有 FTL 层,且擦写粒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