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从通过 CAN 总线连接访问一个板卡的变量?

楼主(2025-05-21):
用can实现两篇F407的通信链接如何从通过 CAN 总线访问一个板卡的变量?

就像仿真一样能看到另一个板卡变量的实时变化

网友A:
主要涉及CAN总线连接及CAN初始化等。

网友B:
你可以在从板那边定时把变量打包成CAN帧发出来,主板收到后再解析,就能实时监控了。

网友C:
实时性还不错,我试过10ms周期发变量,用环形缓冲加ID区分,效果挺流畅的。

网友D:
你可以做个简单的CAN协议,比如用ID来表示变量地址,数据段就是变量值,主板收到直接更新显示。

网友E:
如果变量多,可以分组发送,比如一组发电流、电压,下一组发状态字,轮流上报。

网友F:
也可以实现主控板主动发请求帧,从板根据请求返回指定变量值,这样灵活一些。

网友G:
我之前搞了个调试协议,用CAN收发命令+变量,主控像调试器一样可以读写对方变量。

网友H:
建议变量做个版本号或者变更标志位,主板只在变更时才处理,这样节省带宽。

网友I:
STM32CubeIDE生成的代码可以删掉 HAL 的 TIM Init,再手动写 LL 的初始化代码就能过编译了。

网友J:
注意用FDCAN的话还能拓展数据长度到64字节,传结构体更方便,比经典CAN强。

网友K:
要实现仿真效果,可以加个CRC或时间戳字段,主板收到后还能判断数据是否超时或异常。

网友L:
CAN 总线只是物理层通信 + 帧协议,它不会知道对方有什么变量,也无法“远程读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