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定时器用DMA触发,结果动都不动

楼主(2025-05-21):
用TIM触发DMA搬数据,搞了一圈数据还是不动,怀疑根本没进中断。

网友A:
建议用示波器先看看定时器输出。

楼主:
是不是TRGO没设置对?

网友B:
你DMA通道对上TIM了吗?

网友C:
我之前是忘开DMA中断了。

网友D:
看看是不是计数器没启动。

网友E:
Cube自动生成的代码不一定对。

网友F:
DMA请求触发源容易漏配。

网友G:
是不是DMA一次传输太短?

网友H:
看下DMA状态寄存器,有惊喜。

网友A:
试试用中断打印一下搬运状态。

网友I:
检查一下硬件连接。

网友J:
可能是DMA配置不对。

网友K:
配置定时器的TRGO为触发DMA。

网友L:
定时器和DMA的时钟未使能?

网友M:
启动DMA与定时器,并实现回调函数。

网友K:
检查定时器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N:
STM32 每个 TIM 的 DMA 请求线是固定的

网友O:
如果你混用了 Burst 和普通 DMA 配置,可能导致 DMA 根本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