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I2C主机模式下老是丢ACK,咋回事?

楼主(2025-05-21):
AC, I2c, ck
从设备明明接好了,主机发完地址就挂住,一直没收到ACK。

网友A:
CubeMX里地址填的是7位?

网友B:
地址有没有左移1位?

楼主:
看看Pull-up电阻够不够。

网友C:
从设备真的上电了吗?

网友D: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

网友E:
延时太短也容易丢ACK。

网友F:
会不会从设备一直没响应?

网友G:
别用太快的时钟,试试100k。

网友H:
有可能线太长,干扰大。

网友A:
是不是主机先发了Stop?

网友I:
用的硬件IIC还是软件模拟IIC呢?

网友J:
用示波器抓取SDA/SCL波形,确认主机发地址时SDA线是否被从机拉低(ACK信号是SDA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