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用LPTIM做低功耗定时器,但功耗反而更高了

楼主(2025-05-21):
试着用LPTIM替代TIM2,结果功耗从几微安涨到几十,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A:
建议用裸机试一次最小功耗。

网友B:
是不是LSE没关掉?

网友C:
GPIO口配置可能有漏。

楼主:
电源模式真进了Stop1?

网友D:
我遇过IO没拉成模拟输入的坑。

网友E:
看一下测的是整个板子的功耗?

网友F:
RTC是不是还在跑?

网友G:
电流表准确吗?有时候被骗。

网友H:
Timer是不是频繁唤醒?

网友A:
有些库函数会偷偷拉外设。

网友I:
LPTIM 确实是设计用于低功耗运行的,但要让它“低功耗”,你必须满足几个必要条件,否则会比一般的 TIM 还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