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F3的ADC多通道采样,结果有点乱套

楼主(2025-05-21):
扫描模式+DMA搞多通道采样,结果顺序乱、数据偏,还不如一个个读。

网友A:
有时候是Cube生成代码顺序有坑。

网友B:
DMA配置顺序可能搞错了。

网友C:
采样间隔太短会互相干扰。

网友D:
扫描模式要加上通道序列配置。

网友E:
校准做了吗?

楼主:
ADC触发源选对没?

网友F:
看下DMA buffer是不是写乱了。

网友G:
我是靠数组手动对照通道顺序的。

网友H:
抽时间用单通道对比一下。

网友A:
通道多的话,加点采样时间。

网友I:
单次采样+多次均值滤波:先验证单通道采样稳定,再多通道扫描。

网友J(2025-06-25):
若采样时间过短,ADC 可能无法充分充电到输入电压,导致读数偏低或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