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的Stop模式能进不能出?

楼主(2025-05-21):
系统能睡进Stop2,但唤醒失败卡死了,用的RTC唤醒源,配置看不出问题。

网友A:
建议用调试器单步试一次整个流程。

网友B:
RTC唤醒中断进了吗?

网友C:
GPIO别配置成唤醒源了?

网友D:
SCB寄存器看过没?

楼主:
有时候NVIC没开就起不来。

网友E:
看下你用的是哪个Stop等级。

网友F:
RTC是不是没启动成功?

网友G:
看PWR状态寄存器有线索。

网友H:
复位一下再跑试试看。

网友A:
我加了LED指示,才发现根本没睡进去。

网友I:
Stop2 模式下电压调节器模式不同,唤醒后必须调整电压调节器,否则性能不稳定。

网友I:
唤醒后必须重新配置系统时钟。如果唤醒后时钟配置没恢复,CPU 会卡死。